求助:regulator的噪声

楼主(2009-04-10):
采用了bandgap的输出作为regulator的参考,
bandgap的power net和regulator的power net是同一条。
当regulator的输出有一些电流负载的时候,power net的电压会下降。
结果bandgap的输出跟随power net的电压也下降,造成了regulator的参考点变动。
最后反映的就是regulator输出电压变化比较大~

想问下大家做regulator的时候,怎么确保bandgap的电压不变呢?

PS:如果说bandgap的PSRR不够,我觉得不大可能。关键是regulator负载在trans很大的时候power net电压下降比较大,bandgap回到正常值的时间比较大,如果这时regulator负载又出现大电流,bandgap就一直回不去正常值。

网友:
这应该是你的power net的Bonding pad 和 wire的电感太大了吧,
根据V=L*di/dt,快速变化的电流会在电感上有比较大的压降。你在
Design的时侯就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想办法的减少这个电感值,
比如说,将几个bonding pad并联起来。同时,你的circuit也需要
把这个电感加进去仿真。

楼主:
嗯,谢谢,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我在仿真中加入了电感也仿真不出那么大的repple

我现在比较倾向是phase margin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一旦有大电流在regulator output,后面即使撤掉,也能看见bandgap和regulator周期的三角波,觉得有一定条件触发这种状态。

网友(2012-04-11):
讨论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