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载波通信算法、无功功率算法

楼主(2009-04-11):
本人业余时间做了几个算法:
扩频解扩、BPSK、DBPSK、FSK、CPFSK、MSK、CPM等调制解调,都经过MATLAB、VHDL、C的仿真,并最终在实验板上实现;有功、无功、功率因数、相位补偿算法。
欢迎交流研讨各种算法!
EMAIL:alaryt@21cn.com

网友(2009-08-04):
没有内容 啊?
没有内容怎么交流?

楼主(2011-07-23):
有功、无功可以用固定相移计算,这种方法运算量小,算法精度有限。
有差分相移计算,运算量比上面多一点, 误差只决定于硬件了。
另外还有变换域算法等,各种算法适合的硬件平台不一样,比如:CPU里面,或FPGA里面,或做成ASCI等
实际使用时如要用仪器校正由于硬件引起的电压电流时延不一致误差,增益不一致误差,都可以用算法将标准值给进芯片,芯片通过自身值和标准值运算出修正函数的参数保存到EEPROM等,修正以后所有的值。
具体东西太多,不一一道来了……
通信算法做过的人都知道,更是非三言两语能尽其详……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