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lsim仿真问题,很急!!!

楼主(2009-04-11):
各位达人:
    小弟在用Modelsim SE 6.2b版本做仿真,我现在有两个文件,一个源文件top.v,一个top_test.v测
试文件。步骤是这样的,先在Modelsim下新建文件夹test,将top.v和top_test.v放入其中;第二步是编
译这两个文件,编译正确;第三步是在Library下的work库看到这两个编译好的文件top.v和top_test.v;
第四步是点住这两个文件,点右键选Simulate,出现了sim框,在sim框中也看到这两个文件,但点测试文
件top_test.v的时候,却没有在objects窗口(也就是以前的Signal窗口)中看到任何信号,这样就无法
在wave窗口中加信号了,仿真也就跑不了了。但点源文件top.v则在objects窗口出现信号,但却没有激励
,还是没法跑仿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顺便说一下,top.v和top_test.v在Xilinx ISE10.1下用自带的仿真器是可以跑仿真的,从ISE10.1启
动modelsim se来跑也是可以跑通的,就是在启动modelsim自己加top.v和top_test.v文件时没法跑,自己
在modelsim的环境下从新照抄这两个文件,建立项目来跑都出现上面说的问题,请高手告诉我这是怎么回
事??????

网友:
两个文件都编译过后,只要点最顶层的模块仿真就可以啦。wave中的信号要自己加,激励要自己写。书上都有说怎么做的

网友:
关掉“Enable Optimization”即可。

楼主:
guoyu

       你好,我照你的方法做,还是没有信号,现在付上图片,add8_test.v为测试add8.v的测试文件,右图为模
块add8.v的源文件,一个简单的8位加法器,可是add8_test.v却没有在object中显示信号,请问这是怎么
回事??????
    下面付上add8_test.v的源代码: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add8_test;

    reg [7:0] a,b;
    reg cin;
    wire [7:0] sum;
    wire cout;

    integer i,j;

add8 uut(.cin(cin),
         .a(a),
         .b(b),
         .cout(cout),
         .sum(sum));

initial
begin
    a=0;
    b=0;
    cin=0;
end
initial
begin
    for(i=1;i<20;i=i+1)
       #10 a=i;
end
initial
begin
    for(j=1;j<20;j=j+1)
       #10 b=j;
end
initial
begin
    $monitor($time,,,,,,"%d+%d+%b={%b,%d}",a,b,cin,cout,sum);
    #300 $finish;
end
endmodule

网友:
是不是需要ADD?

网友:
你的这个代码很简单,其他的问题应该没有,我也认为在仿真时把下面的这个选项“Enable Optimization”,打勾去掉就行了,你在试一下~~~

网友:
你 这个情况,以前我也遇到过。好像就是在进行仿真时 ,选中测试文件后去掉Enable Optimization的钩就好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把Enable Optimization去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