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中经常碰到的GSR信号在FPGA 中真实存在吗,为什么FPGA Editor看不到

楼主(2009-04-11):
如题,我有时怀疑GSR信号只是模拟FPGA内部的初始复位过程,因为在FPGA Editor 看不到这个信号,有谁了解这个问题吗,能指教下吗

网友:
这个信号是不能route的,作为整个系统的上电reset用,

用户不能改变他。

所以没有必要在FPGA editor中间出现

楼主:
哦,谢谢,原来是这样的啊。那我想问下,每个FF的初始化(通过初始属性设置如INT1,INT0)是不是就是这个信号完成的呢

网友:
GSR仅用于仿真,针对片子的综合与它没有任何关系。每个FF在XILINX片子中一般初始化为0,这个好像是ISE控制的,没怎么注意。

网友:
我们!

和朋友亲切的聊着。看着朋友颓废憔悴的脸庞,她说我的背影很孤独,很凄凉。      这又怎么了?焦虑不安。在深夜。会因为一个眼神,因为一句话,而黯然神伤。感情这东西算个什么啊?在现在这个社会,承诺重要吗?可以说。承诺在某些时候很重要,因为它在被爱情迷的神魂颠倒的恋人们面前是一个最好的催化剂,仿佛迷魂_药一般,让人回味无穷。不能自拔。而当人们的思想成熟了。在现实面前却显的那么不堪一击。
      爱情,爱情,谈论的都是离不开爱的。爱情在这个世界仿佛是丢了爱只剩情了,且是多情的情!蓝颜知己,红颜知己,处处都充满着暧昧的味道。嗅觉敏感的人,心中顿时了然:这个世界不简单!

------------------------------------------------------------------------------------------------------
皇冠平台 隆鼻 北京整形医院 菲律宾太阳城

网友(2009-07-02):
当然存在,上电复位时用的.我们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