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VSS and CORE VSS

楼主(2009-04-11):
各位大虾,为了降低内部电路的噪声,一般单元库都采用IO(post-driver) 的地线和内部(Core)的地线分离的做法,然后用不同的pad来引出,以上华的库为例,分别采用PVCPS1,PVDPS2来引出。但是所有的输入 PAD的ESD保护电路均只在输入PAD 和IO_VSS之间有保护电路,请问如果有ESD发生在CORE_VSS和输入 PAD之间时,通过哪个路径进行保护,另外,IO_VSS和CORE_VSS之间,是否需要器件进行连接。

网友(2015-05-11):
一般pad本身都是esd ok的吧, 不用太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