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怎么单独启动?

楼主(2009-04-11):
我在实验室里用calibre时都是启动icfb就有calibre了,但是calibre安装时我没有安装cadence。
我想问calibre 怎么单独启动?
在terminal里用什么命令来启动

网友(2009-06-11):
命令行的就是直接calibre -drc[-lvs] ..................
或者calibre -help看看

网友(2009-08-09):
calibre -gui -drc&就可以了

网友:
calibre -gui -lvs(drc),
可以参考下calibre的user guide。

网友:
virtuoso怎么单独启动啊?

借助人气问一下:有谁知道virtuoso怎么单独启动啊。我只会icfb启动,是否有其他启动方式?

网友A(2009-09-18):
好像新版的运行layout 就行。
老版的是layoutPluse还是layoutPlu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新版的运行layout 就行。老版的是layoutPluse还是layoutPlues

太感谢了!
去试试看哈

网友:
cds好像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