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怎么单独启动?

楼主(2009-04-11):
我在实验室里用calibre时都是启动icfb就有calibre了,但是calibre安装时我没有安装cadence。
我想问calibre 怎么单独启动?
在terminal里用什么命令来启动

网友:
用下面的命令单独启动calibre
calibre -gui
或者
calibre -gui -lvs
calibre -gui -drc
calibre -gui -pex

网友:
原来  还可以单独的启动?  我受教 许多了

网友:
I have been intended to integrate caliber into the Virtuoso, yet not got sucess!

网友(2010-03-11):
我也想知道。謝謝回答

网友:
这个问题也帮了我的忙了

网友:
在终端输入calibre -gui&然后回车。。。

网友(2010-05-02):
好想知道啊

网友(2011-04-27):
启动icfb就有calibre的菜单是因为home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load了相应的skill文件,这些文件通常是跟calibre一起提供的。

可用calibre -gui在shell terminal下启动calibre

网友:
find .skl in calibre tool, then load it in your .cdsinit

ixl_cal_****/lib/calibre.skl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