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将两个等高线在一张图里面显示??

楼主(2009-04-11):
请教论坛里面的高手,如何用matlab将两个等高线在一张图里面显示??
比如,f=f(x,y)和g=g(x,y),这两个函数的解析表达式已经有了,也可以分别
画出它们各自的等高线,但是,怎么才能将这两个等高线图放在一张图里面显示??

楼主:
没有人知道??
唉,自己顶下吧。。

网友:
画完一个后用,holdon保存,在划另一个,应该可以,试试!

楼主:
多谢提醒,我试试看。。

楼主:
多谢wcs_1349,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用hold on命令保持当前图,再画下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