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orcad的电路原理图导入到hspice中进行仿真

楼主(2009-04-11):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将orcad的电路原理图导入到hspice中进行仿真?????

网友(2012-11-29):
没听说过还有这事

网友:
orCAD 貌似是pspice,需要改netlist吧

网友:
好像,可以在Orcad中产生netlist,然后在HSpice中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3-02-26):
在orcad中点击创建网表  然后把后缀改成.sp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2013-06-09):
选择 create netlist  点击pspice选项,把下面的路径的后缀改成.sp就可以了

网友:
我选的spice选项,导出来的netlist没有model name,其余信息都有,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model name?什么意思,是有提示model name is missing吗,如果是,那是你的网表定义的和库文件定义的不一样,不是的话我也不清楚

网友:
回复  unknow

   没有model name?什么意思,是有提示model name is missing吗,如果是,那是你的网表 ...
引用 网友B:

就是spice网表能导出来,没有任何提示,打开导出来的网表就是缺少model name。。。

网友:
我也在困惑这个问题啊,有谁可以正解

网友:
可以的啦。不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