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熟悉cadence AMS的大侠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2009-04-11):
我用Cadence的Virtuso平台的AMS混合仿真,看仿真结果发现模拟电压信号可以转换成逻辑信号,但逻辑信号不能装换成模拟电压信号(逻辑信号输出到模拟电路后输出的电压一直是0V,不会跟着逻辑的0,1变成0V,VDD)。所用的connect rule和仿真时的报告如下:
connect rule

// INCLUDE FILE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timescale 1ns / 100ps
//============================================================================
connectmodule E2L_ss (Ain, Dout);
  input Ain; electrical Ain;                     // electrical input
  output Dout; logic Dout;                       // logic output
// Supply Sensitivity attributes
  electrical (* integer supplySensitivity = "vdd_value" ; *) vdd;
  electrical (* integer groundSensitivity = "vss_value" ; *) vss;

// INSTANCE PARAMETERS:
  parameter real tr=0.2n from (0:1m);            // risetime (for defaults)
  parameter real txdel=4*tr;                     // time midrange til output X
  parameter real ttol=tr/4;                      // time tolerance of crossing
// scaled input/output levels/thresholds (0 maps to Vref, 1 maps to Vsup):
  parameter real vthi=1/1.5 from (0:1);      // frac. for high tresh (def=2/3)
  parameter real vtlo=vthi/2 from (0:vthi);  // frac. for low tresh (def=1/3)
  parameter real vtol=(vthi-vtlo)/10 from (0vthi-vtlo)/4]; // frac. for vtol
// LOCAL VARIABLES:
  reg Dreg;                // output register
  reg Xin;                 // Tx control registers
  real Kin;                // input relative to supply range
  real txdig;              // tx in timescale units
  real vtlox,vthix;        // thresholds for transition to X state

//============================================================================
  initial begin
    txdig=txdel/1n;        // digital delay midlevel to X  (ASSUMES TIMESCALE)
    Dreg=(Kin>vthi)? 1'b1 : (Kin<vtlo)? 1'b0 : 1'bx;  // initial level
    Xin=0;                 // initially not in X delay region.
    vtlox=vtlo+2*vtol;     // lo-to-x threshold point
    vthix=vthi-2*vtol;     // hi-to-x threshold point
  end
// Relative input level (maps input to range of 0=vref, 1=vsup):
  analog  Kin = V(Ain,vss)/max(V(vdd,vss),1m);

// Convert analog signal to high/low and X/notX:
  always @(above(Kin-vthi,ttol,vtol))
      begin Dreg=1; Xin=0; end                   // analog XtoH
  always @(above(vtlo-Kin,ttol,vtol))
      begin Dreg=0; Xin=0; end                   // analog XtoL
  always @(above(vthix-Kin,ttol,vtol))
      if (Kin<vthi && Dreg!==1'bx) Xin=1;        // analog HtoX
  always @(above(Kin-vtlox,ttol,vtol))
      if (Kin>vtlo && Dreg!==1'bx) Xin=1;        // analog LtoX
// Wait for txdel before driving output to X:
  always @(posedge(Xin)) begin :GoToX            // input changed to X
    #(txdig)                                     // wait for X time delay
    if (Kin>vtlo && Kin<vthi) Dreg=1'bx;         // goto X if still between
    else Xin=0;                                  // else clear the X flag
  end
  always @(negedge(Xin)) disable GoToX;          // cancel out-to-X on Xin=0
  assign  Dout=Dreg;                             // assign register to output
endmodule

// INCLUDE FILE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timescale 1ns / 100ps
//============================================================================
connectmodule L2E_ss(Din,Aout);
input Din; logic Din;          // digital input signal
output Aout; electrical Aout;  // analog output signal

// Supply Sensitivity attributes
electrical (* integer supplySensitivity = "vdd_value" ; *) vdd;
electrical (* integer groundSensitivity = "vss_value" ; *) vss;

// INSTANCE PARAMETERS:
parameter real tr=0.2n;        // risetime of analog output
parameter real rout=200;       // output resistance
// scaled output levels (0 maps to Vref, 1 maps to Vsup):
parameter real vlo=0 from [0:1);               // frac. output low level
parameter real vhi=1 from (vlo:1];             // frac. output high level
parameter real vxz=(vhi+vlo)/2 from [vlo:vhi]; // frac for XZ state voltage
// LOCAL VARIABLES:
reg Dreg;                      // output is a register
real Kout,Kres;                // relative output voltage & resistance states
real Vout,Rval;                // output V & R with transitions

//============================================================================
initial begin
   Dreg = Din;                  // initial logic writeback
   Kout = (Din===1'b0)? vlo : (Din===1'b1)? vhi : vxz;    // initial V
   Kres = (Din===1'bz)? 1 : 0;                            // initial R
end
always @Din begin
   Dreg = Din;                  // logic writeback follows level.
   case(Din)
     1'b0:  begin  Kout=vlo; Kres=0;    end  // low state
     1'b1:  begin  Kout=vhi; Kres=0;    end  // high state
     1'bx:  begin  Kout=vxz; Kres=-0.1; end  // X (impedance is 0.2*rout)
     1'bz:  begin  Kout=vxz; Kres=1;    end  // Z (impedance is 80K*rout)
   endcase
end
analog begin
   Vout = V(vdd,vss)*transition(Kout,0,tr,tr);    // add risetimes & supply dep
   Rval = rout*(1+80K*pow(transition(Kres,0,tr,tr),5)); // resistor with rise
   I(Aout) <+ (V(Aout,vss)-Vout)/Rval;                // drive output
end
assign Din = Dreg;             // assign digital value to input pin.
endmodule

// 'ConnRules_ss.vams' - Verilog-AMS supply sensitive connection rules file.
// last revised:   1/30/04 (ronv)
// This file is a template for definition of rules for a particular
// logic family.  Values for some typical parameters are defined here,
// then used in the three sets of connections rules below.
// See the "README.txt" file for a more complete usage description.
`define VHI  2
`define VLO  0
`define Vthi  0.67
`define Vtlo  0.33
`define Tr    0.4n
`define Rlo   200
`define Rhi   200
`define Rx    40
`define Rz    10M
connectrules ConnRules_ss_mid;
  connect E2L_ss #( .vthi(`Vthi), .vtlo(`Vtlo), .tr(`Tr) );
  connect L2E_ss #( .tr(`Tr), .rout(`Rlo) );
  connect Bidir_ss #( .vthi(`Vthi), .vtlo(`Vtlo),
      .tr(`Tr), .tf(`Tr), .tx(`Tr), .tz(`Tr),
      .rlo(`Rlo), .rhi(`Rhi), .rx(`Rx), .rz(`Rz) );
endconnectrules

LOG print:

Warning from spectre.
    `gpdk090_resm1': `tr'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resistor' models.
    `gpdk090_resm1': `level'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resistor' models.
    `gpdk090_resm1': `dta'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resistor' models.
    `gpdk090_resm2': `tr'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resistor' models.
    `gpdk090_resm2': `level'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resistor' models.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ncelab: *W,DEFSENS: Supply and ground sensitivities are ignored in default discipline resultion mode.
Connecting to License Server ... Done.
*****************************************************************************
*
*  ultrasim version 6.1.0.283 32bit 02/07/2007 22:33 (amsfarmlnx20)
*  Virtuoso (R) Ultrasim Full-chip Simulator
*  Copyright(C) 2001-2004,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USER: eda HOST: rhel4 HOSTID: 7F0100 PID: 10429
*  Memory: available: 65.2369 MB  physical: 1.0604 GB
*  CPU(1 of 1): CPU0 Intel(R) Pentium(R) Dual  CPU  T2310  @ 1.46GHz 1463.326MHz
*
*  Starting time: Sat Apr 11 22:39:34 2009
*
*****************************************************************************
Successful checkout of ULTRASIM license with total wait time of 0 sec.
Loading /CDS/cadence/IUS57/tools.lnx86/cmi/lib/5.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CDS/cadence/IUS57/tools.lnx86/cmi/lib/5.0/libnortel_sh.so ...
Loading /CDS/cadence/IUS57/tools.lnx86/cmi/lib/5.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CDS/cadence/IUS57/tools.lnx86/cmi/lib/5.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CDS/cadence/IUS57/tools.lnx86/cmi/lib/5.0/libstmodels_sh.so ...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_iso.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cap.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cap.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cap.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cap.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cap.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moscap.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resistor.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resistor.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resd_va.va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resistor.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capacitor.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diode.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diode.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diode.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diode.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diode.scs
File read: /home/eda/AMS/models/spectre/gpdk090_bipolar.scs
Parser: user time: 0:00:00 (0.340 sec), system time: 0:00:00 (0.170 sec), real time: 0:00:00 (0.620 sec)
Parser: memory:                       1.3104 MB   total:        8.6488 MB
File read: /home/eda/simulation/sim/ams/config/netlist/amsControl.scs
****WARNING:UFE-5153****: The option parameter: `reltol` is not supported in `options` statement (ignored).

****WARNING:UFE-5153****: The option parameter: `vabstol` is not supported in `options` statement (ignored).

****WARNING:UFE-5153****: The option parameter: `iabstol` is not supported in `options` statement (ignored).

****WARNING:UFE-5153****: The option parameter: `rforce` is not supported in `options` statement (ignored).

****WARNING:UFE-5153****: The option parameter: `maxnotes` is not supported in `options` statement (ignored).

###The following type of message is not going to be printed any more.###
****WARNING:UFE-5153****: The option parameter: `digits` is not supported in `options` statement (ignored).

(Use .usim_opt warning_limit=value to set the limit.)

****WARNING:UFE-4015****: Argument not supported, save=none (ignored).
FILE:/home/eda/simulation/sim/ams/config/netlist/amsControl.scs, LINE#:49
tran tran stop=1000u save=none write="spectre.ic" writefinal="spectre.fc"

****WARNING:UFE-4015****: Argument not supported, maxiters=5 (ignored).
FILE:/home/eda/simulation/sim/ams/config/netlist/amsControl.scs, LINE#:54
+   maxiters=5 annotate=status

****WARNING:UFE-4015****: Argument not supported, annotate=status (ignored).
FILE:/home/eda/simulation/sim/ams/config/netlist/amsControl.scs, LINE#:54
+   maxiters=5 annotate=status

Parser: user time: 0:00:00 (0.010 sec), system time: 0:00:00 (0.010 sec), real time: 0:00:00 (0.010 sec)
Parser: memory:                       0 B   total:        8.7799 MB
User Option Summary:
   .usim_opt del_allnode_inst=no
   .usim_opt wf_output_format=verilog
   .usim_opt output_upper=0 ade=1 wf_spectre_syntax=1
Total Options statements: 3
-------------------------------------
Relinquished control to SimVision...
ncsim>
ncsim> source /CDS/cadence/IUS57/tools/inca/files/ncsimrc
ncsim>
ncsim> # This is the NC-SIM(R) probe command file
ncsim> # used in the AMS-ADE integration.
ncsim>
ncsim>
ncsim> #
ncsim> # Database settings
ncsim> #
ncsim> if { [info exists ::env(AMS_RESULTS_DIR) ] } { set AMS_RESULTS_DIR $env(AMS_RESULTS_DIR)} else {set AMS_RESULTS_DIR "/home/eda/simulation/sim/ams/config/psf"}
/home/eda/simulation/sim/ams/config/psf
ncsim> database -open ams_database -into $AMS_RESULTS_DIR -default
Created default SHM database ams_database
ncsim>
ncsim> #
ncsim> # Probe settings
ncsim> #
ncsim>

楼主:
难道这里没有人用cadence的verilog AMS做混合信号仿真么?请大侠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
装MMSIM后是否还需要装ius才能做混合仿真?没有用过MMSIM,不懂

网友(2009-06-02):
LZ,能给个license吗?
我的license不能做AMS仿真,等我装好license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2009-08-16):
hope can help

cxdence AxS

网友(2009-09-22):
请问:verilog-AMS写的程序能仿真S参数么?

网友(2009-12-02):
回复 网友A:
对,共享一下License,共同学习
我正在准备

网友:
我正在学AMS

网友(2010-01-21):
普通AMS与AMS kit 有很大区别吗,请赐教!

网友(2010-03-11):
哈哈,看来用的人,或者是懂得人不多阿。

网友:
我看没几个懂得!

网友(2010-04-19):
没有见过

网友:
这是个混合信号的仿真工具吗?

网友:
我想知道candence里面怎么用ams啊,谁教我一下啊!

网友:
学习中,不知道能共享下license不

网友(2010-06-23):
LZ,这是由于你的输出没有一个模拟负载造成的。没有一个模拟的负载的话,AMS 工具不会自动插入一个connectrule在你的输出端上,如果你要使你的输出端不加负载就能输出数字电平的话,那只能人为的插入一个connectrule在输出端上了!!~

网友(2010-10-29):
这个,太复杂了!帮顶吧!

网友:
初學者
只能多看多學
感謝啦

网友(2010-12-06):
回复 楼主:

我也郁闷了

网友:
的撒旦的

网友(2011-04-03):
请熟悉cadence AMS的大侠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2012-04-11):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遇到问题啊··我没有这个connection rules啊!我设置的时候找不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你好··我现在找不到我的connectrule怎么搞呢?
然后我跑仿真出现以下错误!
Discipline resolution Pass...
.vop( net9 ), .vss( cds_globals.\gnd!  ), .ck2( net028 ), .ck1( net11 ),
ncelab: *E,CUVNCM (./ihnl/li/mixsim/schematic/verilog.vams,20|53): No connection module found:Need an input port of continuous discipline electrical, and an output port of discrete discipline logic, at instance mixsim.I6.
.vop( net9 ), .vss( cds_globals.\gnd!  ), .ck2( net028 ), .ck1( net11 ),
ncelab: *E,CUVNCM (./ihnl/li/mixsim/schematic/verilog.vams,20|68): No connection module found:Need an input port of continuous discipline electrical, and an output port of discrete discipline logic, at instance mixsim.I6.
net022[0:15] ), .filter_in( { cds_globals.\gnd! ,net9 } ), .reset(
ncelab: *E,CUVNCM (./ihnl/li/mixsim/schematic/verilog.vams,27|47): No connection module found:Need an input port of continuous discipline electrical, and an output port of discrete discipline logic, at instance mixsim.I1.
net17 ), .clk( net017 ) );
ncelab: *E,CUVNCM (./ihnl/li/mixsim/schematic/verilog.vams,28|4): No connection module found:Need an input port of continuous discipline electrical, and an output port of discrete discipline logic, at instance mixsim.I1.
net17 ), .clk( net017 ) );

网友(2012-07-24):
LS的,你在cds.lib中添加一个 DEFINE connectLib 安装目录/ius82/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onnectLib ,然后在ADE---Setup---Connect Rules,弹出菜单中,Rules Name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就行了,如果没有转换电平合适的,可以Customize来修改电平。

网友(2013-05-23):
回复 46# wll0411 我用的irun 脚本方式进行的数模混合仿真,报错信息和45#楼一模一样,脚本里面根本看不出和cds.lib有什么关系?
还请您多多指教呀!

网友(2014-02-26):
对,共享一下License,共同学习
我正在准备

网友C(2014-07-02):
这个问题一般和逻辑模块有关系,有时仿真器会这么认为

我一般的处理方式是把数字的逻辑反过来设计,就没有问题了

其实这么做就是没有找到原因,但是这么做可以完成正确的仿真

有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

网友(2016-04-07):
回复 网友D:

   请问如何修改?

网友(2017-09-26):
回复 网友E:

网友(2018-10-31):
hawkwgp 請問一下,最後這個問題有決解方法嗎?  希望您可以提供一下,感謝

网友:
楼主第一次做混合仿真请问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网友(2022-05-19):
能分享一下软件链接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一般和逻辑模块有关系,有时仿真器会这么认为

我一般的处理方式是把数字的逻辑反过来设计,就没有 ...

请问反过来设计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也碰到相同的问题,top是一个数字的top和一个模拟的top,单独看数字内部的信号都没问题,但是到了顶层,数字模块的输出就全是0。表面看是connect rule的问题,但是,我选了rule的啊,实在不知道啥情况了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F:
请问反过来设计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也碰到相同的问题,top是一个数字的top和一个模拟的top,单独看数字 ...

大哥,有解决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放在一起就是零,分开测试的时候输出又是正确的

网友G(2024-06-26):
我现在怀疑你以为有一个模型为L2E_ss的d2a器件插入了,但是实际上没有。我用命令行比较多,我一般会给irun/xrun加一个option: -iereport,这样会产生一个默认文件ams_ieinfo.log这样的文件,你就可以看到加了哪些IE及其细节。当然,在virtuoso里我觉得赢也有地方加上这个optio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怀疑你以为有一个模型为L2E_ss的d2a器件插入了,但是实际上没有。我用命令行比较多,我一般会给irun/ ...

IE 是Interface Elememt的缩写,也即是在analog和digital的interface上加了一些e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