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安装遇到麻烦了,请大侠们赐教

楼主(2009-04-12):
我按照以下步骤安装的calibre
1. PC解壓縮E028_Calibre.rar
2.
ixl_cal_2004.4_8.14.exe copylinux
3. Linux
中執行 chmod 755 ixl_cal_2004.4_8.14.exe
4. Linux
中執行 ./ixl_cal_2004.4_8.14.exe

@******
產生
1.
linux執行 lmstat <=可看******是否啟用
2.
linux執行 /sbin/ifconfig -a

eth0中之HWaddr 00:0C:6E:85:73:83
  =>
此機器之Hostid000c6E857383
3.
PCDOS視窗執行
  MentorKG -h 000C6E857383 -all -maxlen -1 -o lic_cal.dat

即產生lica_cal.dat
4.
修改lic_cal.dat前兩行為:
  SERVER bcd 000C6E857383 1717
  DAEMON mgcld /Mentor/ixl_cal_2004.4_8.14/lib/mgcld

即可, 因為此lic_cal.dat太大, run calibre速度較慢(check太多******)

可將不需要之******刪除, 留下calibre需要之******即可
5.
lic_cal.dat copylinux, .cshrc中加入:
  setenv LM_******_FILE /Mentor/ixl_cal_2004.4_8.14/lic_cal.dat
  setenv MGC_HOME /Mentor/ixl_cal_2004.4_8.14
  set CalibrePath = ( $MGC_HOME/bin )

@Linux
設定
1.
/etc/rc.local中加入
  /Mentor/ixl_cal_2004.4_8.14/bin/lmgrd -c /Mentor/ixl_cal_2004.4_8.14/lic_cal.dat
  -l /Mentor/ixl_cal_2004.4_8.14/mg.log &
2.
/etc/csh.cshrc中加入
  set path = ( $path /Mentor/ixl_cal_2004.4_8.14/bin )

但是我安装完毕后 source .cshrc却出现两行错误提示,提示如下:

bash setenv:command not found
bash setenv:command not found
我是在redhat3上安装的
我不晓得是我的linux版本有问题还是安装步骤中有问题?
大侠们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网友:
setenv是csh/tcsh的命令
你用的是bash
用chsh命令改成/bin/tcsh试试

网友(2009-07-17):
在终端中输入csh  然后calibre -gui 不行你问我

网友(2010-12-15):
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1-04-23):
回复 网友A:

    你能说详细点吗?
是你的逻辑不通,还是语言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建議:
  1. 將 csh 語法改成 bourne shell 語法:
        export LM_LICENSE_FILE=$INST_DIR/mentor.dat:.....
            export MGC_HOME=/opt/mentor/........
       或將 login shell script 利用 usermod (RHEL env) 改成 cshell script。
   2. mentor license file 是 uncounted,實在不需要在 rc.d 啟動 lmgrd。
   3. 在EETOP 裡可以找到更新版的 calibre,何不用新版?
   4. CENTOS 5.6 版用起來很穩定,何不用?

网友(2011-06-27):
注销一下系统啊,应该是环境变量设置没有启动!

网友(2016-05-05):
额,大神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