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安装MMSIM61的时候,软件出现下面的问题?

楼主(2009-04-12):
*Error* Simulator Executable 'ultrasim' cannot be located from $PATH.

哪位大侠碰到过哈?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理解是在bash里面,路径不对,但是还有一点是license有没有问题。我还没有搞明白。

网友(2009-07-14):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请问楼主后来搞定没有?

网友(2011-02-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如何解决啊

网友:
可能环境设置不对吧

网友(2011-05-03):
请设置环境变量,谢谢!

网友:
lz应该重新配置一下环境变量,然后source一下~

网友(2011-09-19):
应该还没有到检察license那一步。

网友(2014-02-19):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解决了这个问题。
求解决方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