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问题

楼主(2009-04-13):
我是个ARM的菜鸟,刚开始学
请问高手们在学ARM时有必要去买开发板吗?还有就是我们使用什么软件编程啊,还和单片机一样用KILE C51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个ARM的菜鸟,刚开始学
请问高手们在学ARM时有必要去买开发板吗?还有就是我们使用什么软件编程啊,还和单片机一样用KILE C51 [/quo

网友:
如果只为学习,可以买一个。如果自己开发产品可以不买,只要自己的硬设计好就可以了用自己做的板子。
调试工具需要买一个盗版的jtag仿真器,最好用并口的,usb的不好用。价格只有几百元。开发工具可以用ads(axd或者realview debu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