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仿真时,运放的增益曲线问题??

楼主(2009-04-13):
做了一个全差分运放
但增益曲线出来是直接下降的,没有平缓区?

请大侠指点一下 啊!!

网友:
取了对数没?

楼主:
取了

PS:
(1)用的ACdb20跑的仿真,直接下来就是增益曲线
(2)输出末端没有加负载电阻,但加了负载电容

网友:
把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贴图啊!我也想学习学习呢啊!

网友(2009-05-14):
带宽太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