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LL栅宽指导(小白求指点)

楼主(2009-04-13):
各位大神:
本小白正在试做一个PLL,查了一些资料搭建了一个PLL,现在我给了它需要它达到的效果数据(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电源电压等),本人用的0.18um工艺,但是本人不指导如何确定W(栅宽)的值,望各位大神给点意见,不甚感谢!!

网友:
没做过
PS:男儿膝下有黄金呐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说

网友:
确定W是最后的步骤吧?而且你说的是哪个部分的W呢? CP吗?VCO吗?

一般现实根据设计要求 先确定工作频率 带宽 分频系数等等
然后设计滤波器 确定CP的电流
再设计CP VCO  计算W/L吧

(我承认我在灌水

网友:
PLL有很多种结构,通过这些不同的结构,联系你的指标,算出环路中各个元件的值,静态工作点,最终才能确定W\L。首先你的PLL一阶的还是二阶的。这其中还包括你的PD拓扑,loop filter拓扑,vco拓扑。loop filter 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通过电路的指标,比如交叉频率,相位裕度,中心频率确定loop filter的结构,及元件的值。再就是设计VCO,CMOS电路中,用的最多的是差分负阻振荡器,根据品质因数和中心频率确定电容电感值。在CMOS工艺中,其寄生电容可作为谐振电容的一部分,寄生电容容值是和栅面积和栅电压成比例的,在仿真软件中,通过调节w\l,和栅的偏置电压,使VCO在你想要的中心频率起振。最后就是把PD,filter和vco接成闭环,调试并测试其产生的相位噪声是否符合你的PLL所在的工作环境的要求。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感谢gottlieb的回复,你给我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正在按照思路开始做了,非常感谢你的宝贵意见。

网友:
呵呵不用太客气,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嘛,我的拙见如果能给你带来帮助的话,我也感到很高兴啊。有机会大家再讨论,在此祝renxiaofan2设计早日成功!

网友:
我也学习了  PLL电路设计的基本模式。  不过还在纸上谈兵 ,准备哪天跳槽过去 爽一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
本小白正在试做一个PLL,查了一些资料搭建了一个PLL,现在我给了它需要它达到的效果数据(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电源电压等),本人用的0.18um工艺,但是本人不指导如何确定W(栅宽)的值,望各位大神给点 ...

如果你说的是RING VCO, 那么f = 1/ 2piNTd 可求得负载的大小,电流也就可得,然后可求宽长比, 如果是LC VCO,根据频率确定 L 和 C的值,L的寄生电阻Rs
也可知,这个电阻必须有VCO CORE的负阻去抵消,负阻有管子提供,管子的电流由功耗得出,这样宽长比可知

网友(2009-05-26):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的是RING VCO, 那么f = 1/ 2piNTd 可求得负载的大小,电流也就可得,然后可求宽长比, 如果是LC VCO,根据频率确定 L 和 C的值,L的寄生电阻Rs
也可知,这个电阻必须有VCO CORE的负阻去抵消,负阻有管子 ...

diff_Ring_VCO的经验教训:

第一步就得分析 phase noise, 尤其对于基于Ring OSC的设计,fliker noise将是主导~  (做大管子是根本,那么管子的size, L 先确定,基本要求是 Lmin的 2 ~ 4倍,tail current 管的甚至要10倍!freq和PN之间再进行优化)

网友(2018-03-29):
回复 网友B:

   可以问一下,一般设计出来的振荡器要仿真相位裕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