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a设计时 怎样才能使s11的共轭等于Topt呢?

楼主(2009-04-13):
达人来谈谈吧~~~~~~~~~~

网友(2009-09-15):
只有器件设计才可能实现

网友:
增益圆与噪声圆相差很大,可以通过调整参数,使之尽量的接近,而不能同时达到最大!!!

网友A:
ok

采用options优化啊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A:
采用options优化啊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怎么优化丫,是用optimization嘛

网友:
三种方法:1. 负反馈,2 增减漏极电流,3 改变器件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