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L 设计中active filter 和 passive filter的区别

楼主(2009-04-13):
因为需要设计一个Mini PLL 所以希望Loop Filter的面积可以小一些,查了一些资料发现samsung和nvidia各有一篇文章,其中用的Loop Filter的面积非常小,只有38pF(samsung)和3pF(nvidia),但是他们的输入频率都非常高,所以系统带宽大一些也无所谓。但是我希望设计一个Clock Generator,输入频率希望可以在2-5Mhz 左右,所以我的系统带宽会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希望在150K以下),这个时候要求很小的CP电流和很大的Loop Filter面积,我现在设计的CP电流为2uA VCOgain 是0.97Ghz/V,  C=60pF,现在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了,所以想起来使用有源滤波器。

几个问题请教大虾简单介绍一下 active filter 在PLL中的应用。

1,外加的放大器的那些指标会严重影响PLL的性能。
2,具体设计中,可以把电容减小到多少PF,
3,看过很多文献,其中用active filter座位滤波器的PLL少之又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片上很少用active 大概是因为active filter比passive的复杂 而且会增加一个极点吧?(记不得了 貌似)

要求系统带宽很小的话 能不能考虑片外的滤波器?
那样电容可以弄大一点。

网友:
CP 的好处就是可以使PFD增益保持不变,从而避免使用active filter, PFD+CP是唯一能使用 passive filter 实现一个II型PLL,既然用CP,所以就没必要使用active filter。
从你的描述看,我觉得VCO gian太大,这么大的gain自然cap面积也大,而且2uA的电流有点过小,建议你降低VCOgain,适当增加CP 电流。
CAP 可以使用MOS型的,或者采取一些电容倍增的技术来做。

网友:
用有源的一个最不好的地方是相位噪声会被恶化,不过reference spur应该能好一点。港科大有好几篇论文都是用有原的loop filter,但从结果看相噪的确不好

网友:
无源的好处主要是节约片上面积和功耗,而且结构简单。有源的可以提供优良的性能,尤其是稳态误差。不管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其在环路中的作用就是一个积分器。因为我们通常都希望环路锁住的时候相位误差为0,积分器可以从pd的零输出里面得到一个控制VCO的控制电压。环路的3dB带宽等于PD gain,filter gain和vco gain的乘积。如果你的VCO gain很大,就需要filter gain的补偿,来获得窄带。active filter的设计本身就要求增益小于1,这正好可以补偿你的vco。典型的active loop filter 是由op加负反馈构成的。在有一个极点作为积分作用的前提下,为了保证稳定,loop filter还要提供一个零点。所以通常的传输函数为k*(s+omiga)/s的形式,以此实现,零点时增益为无穷,极点时为k,从而保证环路稳定。获得大的直流增益对于loop filter至关重要,这是active与cp的最大区别,因为cp的最大直流增益为单位1。至于你说的电容大小,在波特图中由你的带宽,确定极点,零点,就可以很简单的算出。如果你觉得带宽还是宽,及高频衰减还是不够,可以在反馈回路,并联一个附加电容,进一步衰减,即增加第二个极点!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觉得有源的最大优点在于贡献一个原点处的极点,但是PFD /CP 加无源也能达到这种效果,所以还是无源用的多

网友(2010-10-08):
回复 网友A:

    thxxxxxxxxxxxxxxx

网友(2011-05-07):
很好的讨论

网友(2020-04-07):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sansung和nvidia的文章
最近我也在做小面积的PLL,想找一些参考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