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hsipce中如何用蒙特卡罗分析比较器的失调电压?

楼主(2009-04-13):
如题,请高手讲解,给个实例,谢谢!!!

网友(2011-03-06):
没有人解答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好像是。tran 1n 1u monte=100

网友(2012-05-31):
可以说的详细些么

网友(2012-09-23):
高手最好可以把操作步骤说一下,

网友:
跪求,今天面试的时候就问到了这一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截图是我之前做的一个阈值电压的一个MonteCarlo仿真,希望对你有用。关键还是得有MonteCarlo的库,我们用的是台积电的库,引用的MC—25是MOS管蒙特卡洛模型,STAT里面则是一些Gauss分布函数。

网友(2017-03-12):
非常好的指导,学习了!

网友(2018-07-18):
有没有对如何根据lib厂的文件,自己写MC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