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程序错在那了?急。。。。

楼主(2009-04-14):
各位大侠,本人目前在做一个用FPGA与51单片机相结合的低频数字式相位仪,目前51单片机程序如下,可是编译的时候老是出现长调用不能执行下去(比如LCALL  DUSHUJU 不能调用)。

;符合定义
DATAL  EQU 40H        ;19位周期T的数据存放内存单元
DATAH  EQU 41H
DATA3  EQU 42H
DATA2L EQU 43H     ;19位相位差对应的时间差的数据存放内存单元
DATA2H EQU 44H
DATA33 EQU 45H
         ;除法占用单元及乘法占用单元
AD0    EQU 30H      ;存放被除数(或被除数)的字节数的存放单元
AD1    EQU  31H     ;存放除数(或乘数)的字节数的存放单元
AD2    EQU  32H
AD3    EQU  33H
AD4    EQU  34H
AD5    EQU  35H
AD6    EQU  36H
ADA    EQU  4FH    ;存放被除数(或被乘数)的末地址,即最低位字节存放单元地址
ADB    EQU  5FH    ;存放除数(或乘数)的末地址,即最低位字节存放单元地址
ADC    EQU  4DH
ADE    EQU  5DH
DSEL   BIT  P1.3     ;控制FPGA的信号
FEN    BIT  P1.5     ;控制FPGA的信号
KEY1   BIT  P1.7     ;切换显示的按键S1
KEY2   BIT  P1.6     ;未使用按键S2
ALA    BIT  P3.5     ;未使用
DISPBIT BIT  2FH.0     ;控制显示频率或相位差的标志位
;*****************************************************
;主程序
         ORG  00H
   LJMP 100H
   ORG  100H
MAIN:    MOV  2FH,#01H
MAIN1:   NOP
         LCALL  DUSHUJU          ;从FPGA读数据
   LCALL ZHUNBEIZHOUQI     ;装入频率计数数据(100000000及周期T)分别到4AH-4FH及5DH-5FH中
         CLR   2FH.3
   JNB   2FH.3,DIVDD1
   LJMP  CHCHU
DIVDD1:
         LCALL DIVD1                 ;调用除法子程序(6字节除以3字节)计算频率
   MOV   6FH,4FH     ;二进制形式的频率值在4DH,4EH,4FH中,最高位在4DH中
         MOV  6EH,4EH
   MOV  6DH,4DH
   MOV  6CH,4CH
   MOV  35H,4FH
   MOV  34H,4EH
   MOV  33H,4DH
   MOV  32H,4CH
   LCALL BCDST                   ;二进制转换为BCD码
   MOV   R0,#30H
   MOV   R1,#3FH
   MOV   R7,#04H
   MOV   30H,#0
   MOV   31H,#0
   MOV   32H,#0
   MOV   33H,#0
   MOV   34H,#0
   MOV   35H,#0
   MOV   36H,#0
   LCALL BCD_2BCD            ;将压缩BCD码格式转换成单字节BCD码格式
   MOV   70H,#18       ;将频率值存放在30H-35H中,最低位在30H中,最高位在35H中
         MOV   71H,30H       ;内存单元70H-76H是频率值显示缓冲区,其中70H是符号位
         MOV   72H,31H
   MOV   73H,32H
   MOV   74H,33H
   MOV   75H,34H
   MOV   76H,35H
MIANWC:
         LCALL  X360       ;装入相位计计算数据
   LCALL  MULNM        ;调用乘法子程序求360乘以时间差(3字节乘以3字节)
   MOV    4AH,5AH       ;将上述的乘积送入除法的被乘数缓冲区
   MOV    4BH,5BH
   MOV    4CH,5CH
   MOV    4DH,5DH
   MOV    4EH,5EH
   MOV    4FH,5FH
   MOV    5FH,DATAL
   MOV    5EH,DATAH
   MOV    5DH,DATA3
   LCALL  DIVD1       ;调用乘法子程序计算得到的相位差值
   MOV    35H,4FH       ;压缩BCD格式的相位差值存放在4F-4DH中,4FH为其中的最低位
         MOV    34H,4EH
   MOV    33H,4DH
   MOV    32H,#0
   LCALL  BCDST       ;二进制转换为压缩格式的BCD码
   MOV    R0,#30H
   MOV    R1,#3FH
   MOV    R7,#04H
   MOV    30H,#0
   MOV    31H,#0
   MOV    32H,#0
   MOV    33H,#0
   MOV    34H,#0
   MOV    35H,#0
   MOV    36H,#0
   LCALL  BCD_2BCD                   ;由压缩BCD码转换为单字节BCD码
   MOV    78H,#16        ;相位差值存放在30H-35H中,最低位在30H中
   MOV    79H,30H        ;内存单元78H-7EH是相位差值显示缓冲区。其中78H是符号位

   MOV   7AH,31H
   MOV   7BH,32H
   MOV   7CH,33H
   MOV   7DH,34H
   MOV   7EH,35H
CHCHU: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子程序
KEYCOD:  JB     P1.7,MAIN11      ;查询按键S1
         LCALL  DELAY1       ;软件延时消抖
   JNB    P1.7,$       ;等待S1释放
   CPL    2FH.0       ;取反标志位2FH.0
   LCALL  DELAY2
MAIN11:  LCALL  DELAY1
         LCALL  DELAY1
   LCALL  DELAY1
   LJMP   MAIN1       ;继续主程序循环,主程序段到此为止
;**************************************************************
PROC DUSHUJU                                     ;CPU 从FPGA读数据到MCU子程序
DUSHUJU:
       CLR   DSEL                              ;先读周期T对应的19位数据
    SETB  FEN
    MOV   A,P0
    MOV   DATAL,A
    MOV   A,P2
    MOV   DATAH,A
    MOV   A,P1
    ANL   A,#00000111B                       ;屏蔽掉不需要的高5位
    MOV   DATA3,A
    SETB  DSEL          ;准备读时间差对应的19位数据
    NOP
    NOP
    NOP
    MOV  A,P0
    MOV  DATA2L,A
    MOV  A,P2
    MOV  DATA2H,A
    MOV  DATA2H,A
    MOV  A,P1
    ANL  A,#00000111B                        ;屏蔽掉不需要的高5位
    MOV  DATA33,A
    CLR  FEN
    RET
    NOP               C值出错处理
    NOP            ;空操作
    NOP            ;空操作
    LJMP  MAIN          ;重新复位起动
    END
;********************************************************
PROC  ZHUNBEIZHOUQI         ;为了计算频率将被除数100000000装入4AH-4FH单元中
ZHUNBEIZHOUQI:          ;将除数(周期T)装入5DH-5FH单元中
             ;2N Byte/N Byte=N Byte,Here N=3 in 31H
   MOV   5FH,DATAL        ;(4A,4B,4C,4D,4E,4FH)/(5D,5E,5FH)=(4D,4E,4FH)
   MOV   5EH,DATAH
   MOV   5DH,DATA3
   MOV   4FH,#80H                             ;低位
   MOV   4EH,#96H
   MOV   4DH,#98H
   MOV   4CH,#00H
   MOV   4BH,#0H
   MOV   4AH,#0H
   RET
   NOP                                      ;C值出错处理
   NOP             ;空操作
   NOP             ;空操作
   LJMP  MAIN           ;重新复位起动
   END
;*************************************************************
PROC MULNM            ;多字节乘法子程序
               ;N Byte*M bYTE=N+M Byte,Here N=3,M=3
               ;(4D,4E,4FH)*( 5D,5E,5FH)=(5AH-5FH)

MULNM:
         NOP
  MOV  30H,#03H
  MOV  31H,#03H
MULTT:   MOV  A,AD0
         MOV  R3,AD1
   MOV  R2,A
   ADD  A,R3
   INC  A
   MOV  AD2,A
   MOV  A,#ADB
   CLR  C
   SUBB A,R3
   MOV  AD6,A
   MOV  R1,A
   SUBB A,R2
   MOV  AD5,A
   INC  R2
MULNMZ:MOV  @R1,#00H
       DEC  R1
    DJNZ R2,MULNMZ
MULNMB:MOV  R2,AD0
       MOV  R1,AD6
    MOV  R0,#ADA
    CLR  00H
MULNML:MOV  A,ADB
       JZ   MULNMD
    MOV  B,@R0
    MUL  AB
    ADD  A,@R1
    MOV  00H,MULLNM1
    INC  B
MULNM1:MOV  A,B
       DEC  R1
    ADDC  A,@R1
    MOV   @R1,A
    MOV   00H,C
    DEC   R0
    DJNZ  R2,MULNML
MULNMD:MOV   R0,AD5
       CLR   A
    MOV   R2,AD2
MULNMS:XCH   A,@R0
       INC   R0
    DJNZ  R2,MULNMS
    DJNZ  R3,MULNMB
    RET
    NOP                                         C值出错处理
    NOP           ;空操作
    NOP           ;空操作
    LJMP  MAIN         ;重新复位起动
    END
;*******************************************************************
PROC X360       ;为了计算时间差乘以360,分别把被乘数(时间差)和乘数(360)送到4DH--4FH和5DH--5FH中
X360:
      MOV  4DH,DATA33
   MOV  4EH,DATA2H
   MOV  4FH,DATA2L
   MOV  5DH,#00H
   MOV  5EH,#0EH
   MOV  5FH,#10H
   RET
   NOP                                            ;PC值出错处理
   NOP                                            ;空操作
   NOP            ;空操作
   LJMP  MAIN          ;重新复位起动
   END
;*******************************************************************
PROC BCD_2BCD
;功能:将压缩BCD码格式转换成单字节的BCD码格式子程序
;入口参数:R1指向待转换的压缩BCD码的低位字节地址(末地址)
;          R0指向存放结果的低位字节地址(首地址)
;          R7存放压缩BCD码的字节数,作计数器的使用
;出口参数:无
;使用资源:A,B,PSW,R0,R1,R7,存放压缩BCD码及单字节BCD码的存储单元
BCD_2BCD:

        NOP
LOOP0: CLR    A
        MOV    A,@R1
     MOV    B,A
  ANL    A,#0FH
  MOV    @R0,A
  INC    R0
  MOV    A,B
  SWAP   A
  ANL    A,#0FH
  MOV    @R0,A
  DEC    R1
  INC    R0
  DJNZ   R7,LOOP0
  RET
     NOP                      ;PC值出错处理
  NOP          ;空操作
  NOP       ;空操作
  LJMP   MAIN     ;重新复位起动
  END
;********************************************************************
PROC   DISP    ;;显示子程序
DISP:
       PUSH  ACC
    PUSH  PSW
    PUSH  DPH
    PUSH  DPL
    MOV   A,76H                   ;76H 单元是频率值显缓区数据最高位
    CJNE  A,#0,NOPB     ;消隐无效数字0
    MOV   76H,#17
    MOV   A,75H
    CJNE  A,#0,NOPB
    MOV   75H,#17
    MOV   A,74H
    CJNE  A,#0,NOPB
    MOV   74H,#17
    MOV   A,73H
    CJNE  A,#0,NOPB
    MOV   73H,#17
    MOV   A,72H
    CJNE  A,#0,NOPB
    MOV  72H,#17
    MOV   A,71H
    CJNE  A,#0,NOPB
    MOV   71H,#0
    MOV   A,70H
    CJNE  A,#0,NOPB
    MOV   70,#17
NOPB:  MOV   A,7EH                   ;7EH是相位差值显缓区最高位
       CJNE  A,#0,NOPB1       ;消隐无效数字0
    MOV   7EH,#17
    MOV   A,7DH
    CJNE  A,#0,NOPB1
    MOV   7DH,#17
    MOV   A,7CH
    CJNE  A,#0,NOPB1
    MOV   7CH,#17
    MOV   A,7BH
    CJNE  A,#0,NOPB1
    MOV   7BH,#17
NOPB1: MOV   R1,#70H                     ;R1指向频率值显示缓冲区首址(最低位地址)
       JNB   2FH.0,DISXW
    JMP   DISPP
DISXW: MOV   R1,#78H                      ;R1指向相位差值显示缓冲区首址(最低位地址)
DISPP: MOV   R2,#7
DISP1: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JB    2FH.0,OKOK
    MOV   B,A
    MOV   A,R1
    CJNE  A,#7AH,NONO
    MOV   A,B
    ANL   A,#11110111B                  ;显示相位差时的小数点
    MP    OKOK
NONO:  MOV   A,B
OKOK:  MOV   SBUF,A                        ;开始发送数据
DL1:   JNB   TI,DL1         ;等待发送完一帧(8位)数据
       CLR   TI
    INC   R1
    DJNZ  R2,DISP1
    POP   DPL
    POP   DPH
    POP   PSW
    POP   ACC
    RET
    NOP                                   ;PC值出错处理
    NOP                                ;空操作
    NOP            ;空操作
       LJMP     MAIN         ;重新复位起动
TAB:   DB 88H,0EBH,04CH,049H,2BH
       DB 19H,18H,0CBH,08H,09H
    DB 0AH,38H,9CH,68H,1CH,1EH,00FH,0FFH,2AH
    END
;************************************************************
PROC  DELAY1
DELAY1:                     ;软件延时子程序1
         CLR   ALA
      MOV   R6,#64H
DELAY11: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ELAY11
  SETB ALA
  RET
  NOP                                    ;PC值出错处理
  NOP            ;空操作
  NOP                                    ;空操作
  LJMP MAIN                           ;重新复位起动
  END
;************************************************************
PROC DELAY2
DELAY2:                       ;软件延时子程序2
        MOV   R6,#64H
DELAY21: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ELAY21
  RET
  NOP                                        ;PC值出错处理
  NOP                                        ;空操作
  NOP                                        ;空操作
  LJMP  MAIN                                 ;重新复位起动
  END
;*************************************************************
PROC DIVD1  ;多字节除法子程序
            ;2N BYTE/N Byte,Here N=3 in 31H
   ;(4A,4B,4C,4D,4E,4FH)/(5D,5E,5FH)=(4D,4E,4FH)
DIVD1:      NOP
            MOV  30H,#06H            ;被除数的字节数为6(AD0)=6
   MOV  31H,#03H         ;除数的字节数为3
DIVPP:      MOV  A,AD1
            MOV  R2,A                 ;R2=03H
   RL   A
   RL   A
   RL   A
   MOV  R3,A                 ;R3=18H=24D
   CLR  0F0H     ;B.0=0  清标志位,寄存器B的字节地址为F0H
   CLR   C      ;C=0
   MOV   A,#ADA
   SUBB  A,R2
   MOV   AD3,A               ;(AD3)=4CH
   MOV   R1,#ADB
DIVMB2B:
            MOV   A,@R1
   JNZ   DIVM2B
   DEC   R1
   DJNZ  R2,DIVMB2B
   SETB  0F0H
   RET
DIVM2B:
            MOV   R2,AD1
   MOV   R1,#ADB
   MOV   R0,AD3
DIVM2L:
            MOV   A,@R0
   SUBB  A,@R1
   DEC   R0
   DEC   R1
   DJNZ  R2,DIVM2L
   JNC   DIVM20
DIVM2D:  LCALL  SHIL1
            JC     DIVM2S
DIVM2C:
            MOV    R0,AD3
   MOV    R1,#ADB
   MOV    R2,AD1
DIVM2CL:
            MOV    A,@R0
   SUBB   A,@R1
   DEC    R0
   DEC    R1
   DJNZ   R2,DIVM2CL
   JC     DIVM2E
DIVM2S:     INC    ADA
            MOV    R2,ADA
   MOV    R0,AD3
   MOV    R1,#ADB
   LCALL  SUBMBB
DIVM2E:     DJNZ   R3,DIVM2D
   RET
DIVM20:     SETB   OFOH
            RET
   DB     02H,12H
SHIL1:      MOV    R2,AD0
            MOV    R0,#ADA
SHIL1B:     CLR    C
SHILL:      MOV    A,@R0
            RLC    A
   MOV    @R0,A
   DEC    R0
   DJNZ   R2,SHILL
   RET
SUBMB:      MOV   R2,AD0
            MOV   R0,#ADA
   MOV   R1,#ADB
SUBMBB:     CLR   C
SUBMB1:     MOV   A,@R0
            SUBB  A,@R1
   MOV   @R0,A
   DEC   R0
   DEC   R1
   DJNZ  R2,SUBMB1
   RET
   NOP                                        ;PC值出错处理
   NOP                                        ;空操作
   NOP                                        ;空操作
   LJMP  MAIN                                 ;重新复位起动
   END
;***************************************************************
PROC  BCDST
BCDST:                          ;4字节二进制数转换为压缩BCD码子程序
           MOV      R7,#32  ;4字节有32位,R7作为计数器使用
     CLR      C
     MOV      3FH,#00H
     MOV      3EH,#00H
     MOV      3DH,#00H
     MOV      3CH,#00H
     MOV      3BH,#00H
     MOV      3AH,#00H
KKK:       MOV       A,35H
           RLC       A
     MOV       35H,A
     MOV       A,34H
     RLC       A
     MOV       35H,A
     MOV       A,34H
     RLC       A
     MOV       34H,A
     MOV       A,33H
     RLC       A
     MOV       33H,A
     MOV       A,32H
     RLC       A
     MOV       32H,A
     MOV       A,3FH
     ADDC      A,3FH
     DA        A
     MOV       3FH,A
     MOV       A,3EH
     ADDC      A,3EH
     DA        A
     MOV       3EH,A
     MOV       A,3DH
     ADDC      A,3DH
     DA        A
     MOV       3DH,A
     MOV       A,3CH
     ADDC      A,3CH
     DA        A
     MOV       3CH,A
     MOV       A,3BH
     ADDC      A,3BH
           DA        A
     MOV       3BH,A
     MOV       A,3AH
     ADDC      A,3AH
     DA        A
     MOV       3AH,A
     DJNZ      R7,KKK
     RET
     NOP                               ;PC值出错处理
     NOP         ;空操作
     NOP         ;空操作
     LJMP      MAIN      ;重新复位起动
     END
;****************************************************************************
     END

楼主:
再补充下。。。急求帮忙啊!

编译的时候每到使用长调用的指令时候就出现下面这个情况
Text1.asm(36):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Text1.asm(41):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Text1.asm(50):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Text1.asm(61):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Text1.asm(70):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网友:
你得计算下偏移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