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09-04-14):
HSPICE下仿真通过,但是打开AVANWAVE时提示
“No data in design,Select ‘Run hspice’ to create data file”
* AC Analysis for RC Circuit *
.options post=2
r1 1 2 1k
r2 2 3 1k
c1 2 0 1u
c2 3 0 1u
vs 1 0 ac 1
.ac dec 5 1hz 1Mhz
.print ac vdb(3) vp(3)
.plot ac vdb(3) vp(3)
.end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必须加点东西
在你的设置中加:
.options probe
试试看

网友:
.ac dec 5 1hz 1Mhz
这句话写错了,在Hspice里 M 表示 毫,你想仿真到 1兆应该写成 1meg

网友(2010-11-25):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你打开.ll文件,就可以看到大致说后面的值要大于前面的值的error

网友(2011-05-23):
同样的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