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过mos管阈值电压反经典的情形?

楼主(2009-04-14):
菜鸟在spectre上提取tsmcrf.18库中mos特性参数时,发现:管子宽度保持不变(w=2um),增大沟道长度(由.18um增到20um,步长0.2um),阈值电压反而越来越低,跟经典短沟效应不符;然后反过来,将长度与宽度调个头,发现长度不变(2um),宽度增加,阈值电压反而增加。不知有没有同仁遇到类似情况,烦请留个言,给个看法。先行谢过,望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鸟在spectre上提取tsmcrf.18库中mos特性参数时,发现:管子宽度保持不变(w=2um),增大沟道长度(由.18um增到20um,步长0.2um),阈值电压反而越来越低,跟经典短沟效应不符;然后反过来,将长度与宽度调个头,发现 ...

现在的device都是这样的
由于现在器件都是采用halo结构的
不能用原来的理论去解释
原来的理论只是用于原来的结构而以

网友:
短沟道效应啊   窄沟道效应   涉及纳米电子学

网友:
期待全面的回复~~~

网友:
貌似比较不正常,还真没有在意过这个问题。希望有人说明了。

网友:
什么是Halo结构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的什么,老搞不明白呢

要举手回答的的朋友,楼下的请接着说哦

以速度慢 逐渐被淘汰 -效率低

想我们的敬爱想-我们的敬爱的敬礼!

上海厂房出售-感谢您对厂房网一如既往的支持
空调回收公司-各种家装办公室的空调回收服务
厂房出租-上海厂房出售一体化综合服务网
上海搬场-有口皆碑的上海企事业单位

网友A:
前面的那种情形叫反短沟道效应。对于现代的短沟道器件,为了防止源和漏的耗尽层穿通,会在源和漏靠近沟道端重掺杂一点,叫pocket doping,也就是holo结构,于是这个重掺杂的部分在短沟时引起VT的上升,沟长取长,那么这一部分所占的沟道比例变小,于是,沟道的掺杂反而相对减少,VT下降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解释

楼主(2009-09-09):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那种情形叫反短沟道效应。对于现代的短沟道器件,为了防止源和漏的耗尽层穿通,会在源和漏靠近沟道端重掺杂一点,叫pocket doping,也就是holo结构,于是这个重掺杂的部分在短沟时引起VT的上升,沟长取长,那么 ...

楼上回答很有道理!

网友(2009-10-16):
请问  现在是不是大都采用短沟道设计呢??

网友(2014-03-02):
刚好也遇到这问题  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E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4983

关于不同工艺节点mos VTH的短沟道和反短沟道效应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

网友(2022-02-15):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那种情形叫反短沟道效应。对于现代的短沟道器件,为了防止源和漏的耗尽层穿通,会在源和漏靠近沟道端 ...

解释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