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put Load Resistance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04-14):
RT 搞了好久没搞清楚,不是输出阻抗的意思哦

楼主:
我等的高手还不来....

网友:
输出负载阻抗

楼主:
老大,给点详细的解释!

网友:
直接翻译是输出负载阻抗,应该就是负载阻抗

网友(2009-05-15):
Look at circuit from output, the resistance you can "see" is Output Load Resistance; similary, look at circuit from input, the resistance you can "see" is Input Source Resistance. Bear in mind, these Resistance maybe not be the value of actual resistor at the load/souce, but the comibiation of several components and next stage IC.

网友:
最好把你碰到问题的环境也描述一下

网友:
可能只能带阻性负载,才有输出负载阻抗说法。

网友:
输出负载阻抗,就是你的输出端所外接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