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环形振荡器为什么不起振?

楼主(2009-04-15):
这是个四级的环形振荡器,每一级是差分结构。仿真的时候给vdd和vcon分别加了脉冲,可是总是不起振。
又给其中一级的输入加了个脉冲,还是不行。真是想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你的原理图,一开始还以为接错了。
在NM1和NM2源相连接的虚地点与地之间接入一个偏置电流源。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嘛

请考虑共模电平抑制问题。看看仿真波形,如果两个延迟单元输出为VDD,另外两个延迟单元输出为VSS,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告诉我使用的工艺和设计要求。我用1小时来帮你搞定!

网友:
迟滞比较器的两个阈值是多少?

楼主:
多谢各位!

今天又仿了一下,竟然能够振荡了,有点儿莫名其妙,什么都没变今天就行了...十分感谢各位高手帮忙!
本人是个新手,虽然出了波形,但对各位说的电路参数什么的还是一知半解,以后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估计是初始条件没设好,可以再仿真是把电源设置成pwl 0 0 0.1u 1.5这样的斜坡电压

网友:
请问:你的延迟单元的各个管子的参数是多少啊?

请问:你的延迟单元的各个管子的参数是多少啊?我是新手,不清楚管子的参数该怎么设计?以及vco的设计流程。望指教一下

网友(2010-09-11):
关于起振,瞬态仿真时还要注意时间啊,仿真等的设置,不如即使原来起振的电路由于仿真环境设置的不对,还是看不出来的喽....

网友(2016-09-17):
查询初始条件和所加的激励源,并且给一个斜坡的上电时间
我很久以前做环形使用反相器做的。。。

网友B:
仿真步进设置为1p
就会起振了

网友(2019-10-11):
引用 网友A:
请考虑共模电平抑制问题。看看仿真波形,如果两个延迟单元输出为VDD,另外两个延迟单元输出为VSS,就是这个 ...

你好,我也是像楼主这个问题,差分结构的延迟单元,四个连在一起就没有振荡,初始电压不知道是直流还是脉冲,请问能不能指教一下

网友(2021-04-27):
引用 网友B:
仿真步进设置为1p
就会起振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