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spice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在hspice中,可以查看每个节点对地的总电容。那么可不可以查看每个节点对地的总电阻啊?请高手指教啊!谢谢!

网友:
好像有个命令
.option captab

网友A:
直接加源分析即可(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源分析即可(S参数)

哥哥能不能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
好像沒有辦法ㄟ, 不過看transfer function 可以看到那個點的impe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