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产生fsdb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大家好。我想用modelsim产生fsdb文件与Debussy协同工作,但是我按照网上说的方法设置,还是会出现问题。

# ** Warning: (vsim-PLI-3003) M:/IC_tool/Novas/Debussy/Verilog_add4/add4test.v(19): [TOFD]
-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fsdbDumpfile' is not defined.
#         Region: /testbed
# ** Warning: (vsim-PLI-3003) M:/IC_tool/Novas/Debussy/Verilog_add4/add4test.v(20): [TOFD]
-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fsdbDumpvars' is not defined.

大家帮我看看我的过程有什么问题:

第一步:挂 PLI
在 modelsim.ini 這個檔案中, 找到如下的敘述
; List of dynamically loaded objects for Verilog PLI applications
; Veriuser = veriuser.sl

並將; Veriuser = veriuser.sl 改為  Veriuser = 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novas.dll 拿掉前面那個 ";"

第二步:修改环境变量:
環境變數D_LIBRARY_PATH
變數值: 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novas.dll

環境變數LIOBJS
變數值: 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novas.dll

第三步:在 TestBench 中加入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filename_you_want.fsdb");
  $fsdbDumpvars;
end

楼主:
顶上去啊。就没有人帮忙下吗。。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环境变量那里少了个P,应该是PLIOBJS,郁闷死。。

网友(2010-06-24):
我怎么也这么做了,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呀

网友(2011-06-18):
tks 楼主,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2-12-17):
谢谢大神,终于搞定了

网友A:
想問一下維和我也照你的做但出現
Loading C:\modeltech64_10.1c\win64/novas.dll
#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C:\modeltech64_10.1c\win64/novas.dll" failed: Bad DLL format.
#
# ** Error: (vsim-PLI-3002) Failed to load PLI object file "C:\modeltech64_10.1c\win64/novas.dll".
#
#         Region: /
# Loading 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novas.dll
#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novas.dll" failed: Bad DLL format.
#
# ** Error: (vsim-PLI-3002) Failed to load PLI object file "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winnt\novas.dll".
#
#         Region: /
# Loading work.system(fast)
# Loading work.chip_core(fast)
# Loading work.controller(fast)
# Loading work.acs4(fast)
# Loading work.acs1(fast)
# Loading work.spu(fast)
# Loading work.clkgen(fast)
# Error loading design

网友:
应该你在testbench那一步做错了,PLI接口没接上
novas不同,设置也不同,需要看使用手册

网友(2014-04-08):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14-06-05):
怎么modelsim生成的fsdb文件打来没有波形呢

网友(2014-10-24):
if "bad dll", 32b and 64b

网友(2015-10-26):
绝对的大神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照这样做,也产生了fsdb波形文件,thx

网友(2018-08-15):
最近在新电脑上遇到这个问题,以前也没遇到,照上面做了问题依旧

网友(2019-03-26):
我以前电脑装的debussy和modelsim的联合仿真的环境,最近在仿真vivado IP,需要用modelsim 10.6d的版本,我卸掉debussy和modelsim仿真环境后,新安装的环境(modelsim10.6d)报下面的错误: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novas.dll" failed: File not found.
# ** Error (suppressible): (vsim-PLI-3002) Failed to load PLI object file "novas.dll".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以前电脑装的是debussy和modelsim(32)的联合仿真环境。现需要仿真vivado的IP,需要用modelsim 10.6d.我删除前面的那个环境后,装上10.6d的modelsim,报下面的错误: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novas.dll" failed: File not found.
# ** Error (suppressible): (vsim-PLI-3002) Failed to load PLI object file "novas.dll".

这个是怎么回事?
modelsim10.6d不需要novas.dll这个文件啊

网友(2022-11-24):
引用 网友A:
想問一下維和我也照你的做但出現
Loading C:\modeltech64_10.1c\win64/novas.dll
# ** Error: (vsim-3193) ...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