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核中dds如何产生正余玄波形

楼主(2009-04-15):
我不知道怎么对dds进行操作,就是不能出来波形,只是一些具体的数据,但我想要出来波形。孙然书中说用线行输入控制,不能用寄存器型控制,但如何操作呢,请高手指点!具体程序如下:
module dds1(data, we, a, clk, sine, cosine);
    input [27:0] data;
    input we;
    input [4:0] a;
    input clk;
    output [9:0] sine;
    output [9:0] cosine;
  wire [9:0] sine1;
  wire [9:0] cosine1;
assign sine=sine1;
assign cosine=cosine1;
dds dds1( .DATA(data),
   .WE(we),
   .A(a),
   .CLK(clk),
   .SINE(sine1),
   .COSINE(cosine1) );
endmodule

网友(2012-09-19):
控制字值是否有给?

网友(2013-04-24):
用chipscope 可以直接看见产生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