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准源corner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最近做了个基准源,一阶补偿,在umc18工艺下的仿真,tt情况下可以达到4-5个ppm,但在ff和ss情况下都达到了十几个ppm。请教各位如何调整电路参数,使之在ff和ss情况下的温漂也变小些,想在各个工艺角下把温漂控制在10个ppm之下

楼主:
别沉了,自己顶,呵呵

网友:
啥结构啊,一阶补偿就能4-5ppm了?

网友:
仿真时候都是比较好的
最后出来能到几十个ppm就很不错了吧

网友:
我也在做电流基准源的corner仿真,tt情况很理想,其他情况下变化很大,产生的基准电流不是想要的,想知道如何调节参数能达到和TT差不多的效果。

网友(2009-05-26):
如果你通过一阶补偿能够在各个corner下把tc调到4-5ppm,那就是jssc的水准。

网友:
要求高的话必须做二阶补偿。

网友(2009-09-02):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是做在准备tapeout的IC中的电路吗,如果是,电路不错啊。

网友(2010-04-08):
我做的基准源使用了高阶补偿,tt情况下能到2ppm以下,但是ss和ff都在二三十个ppm,看不到极值。但是用另一个工艺仿一阶补偿就可以三个工艺角都看到极值,感觉和工艺有不小的关系。不知工艺偏差大的时候如何解决……

网友:
期待更多人进一步发言

网友:
我做的基准源使用了高阶补偿,tt情况下能到2ppm以下,但是ss和ff都在二三十个ppm,看不到极值。但是用另一个工艺仿一阶补偿就可以三个工艺角都看到极值,感觉和工艺有不小的关系。不知工艺偏差大的时候如何解决… ...
引用 网友A:

bandgap就是这样,仿真是一回事,测出来又是一回事。不知道你是啥样的结构。

anyway,建议你仿一下MC,先看看输出电压(或电流)值得绝对精度吧!

否则,芯片回来后,你会失望的。

网友A:
bandgap就是这样,仿真是一回事,测出来又是一回事。不知道你是啥样的结构。

anyway,建议你仿一下MC,先看看输出电压(或电流)值得绝对精度吧!

否则,芯片回来后,你会失望的。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准备加些trimming的电阻和管脚。

网友:
期待更多人进一步发言
引用 网友A:

大家继续讨论啊。

网友:
最好是在FF SS下设计

网友(2010-07-13):
bandgap跟电阻的精度关系很大啊,我做的tt_res仿真才4ppm,但min_res和max_res情况下,会达到200ppm,而且精度相差很大。

网友:
什么是高阶补偿?

网友(2011-01-03):
2ppm没调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