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MPLAB-IDE软件入门指导 ICD2系列使用说明书

楼主(2009-04-15):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编写的ICD2使用说明书,其中有项目实例、常见问题解释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由于时间关系及各种原因,难免存在错误,请大家指出错误及修改意见,我们将根据大家的建议不断整理完善资料,在此先谢谢啦!

mini-PRO ICD2系列说明书.pdf

楼主:
全文目录

mini-PRO ICD2 在线仿真调试器/编程器简介……………………………………………………………… 2
MPLAB ICD2简介……………………………………………………………………………………………………
3
在线调试器和在线仿真器比较…………………………………………………………………………………… 3

仿真调试功能的限制………………………………………………………………………………………… 4

调试序保留的资源…………………………………………………………………………………………… 4
使用的软件…………………………………………………………………………………………………………… 4
ICD2支持的芯片型号……………………………………………………………………………………………… 5
ICSP接口与芯片的连…………………………………………………………………………………………… 5
6芯排线连接说明…………………………………………………………………………………………………… 6
ICD2 USB驱动安装…………………………………………………………………………………………………
6
ICD2串口设置………………………………………………………………………………………………………… 7
选择芯片型号………………………………………………………………………………………………………… 7
设置芯片CONFIG(配置)字………………………………………………………………………………………… 7
使用ICD2作为调试器……………………………………………………………………………………………… 8

1.硬件连接……………………………………………………………………………………………………
8

2
设置ICD2选项……………………………………………………………………………………………
8

2.1 选择工具类型……………………………………………………………………………………… 8

2.2 设置通信方式……………………………………………………………………………………… 8

2.3 设置编程选项……………………………………………………………………………………… 8

2.4设置电源……………………………………………………………………………………………
9

2.5
工作状况及其它信息……………………………………………………………………………… 9

3
建立工程项目……………………………………………………………………………………………… 9

3.1
建立项目……………………………………………………………………………………………
9

3.2
添加(删除)文件…………………………………………………………………………………10

4
使用ICD2进行调试………………………………………………………………………………………10

4.1
打开源程序和变量观察窗口…………………………………………………………………… 10

4.2
软件模拟器的秒表功能………………………………………………………………………… 12

4.3
编译项目…………………………………………………………………………………………… 12

4.4
编程(烧写)目标芯片…………………………………………………………………………
12

4.5
运行及运行方式……………………………………………………………………………………12

4.6
断点设置…………………………………………………………………………………………… 13
MPLAB IDE的主菜单………………………………………………………………………………………………
13
使用ICD2作为编程器……………………………………………………………………………………………
14

1
.硬件连接…………………………………………………………………………………………………… 14

2
选择工具类型………………………………………………………………………………………………14

3
ICD2编程设置………………………………………………………………………………………… 15

4
导入导出烧写代码文件………………………………………………………………………………… 15

5.
读写芯片操作……………………………………………………………………………………………
15
项目实例……………………………………………………………………………………………………………
16
常见问题解释 ……………………………………………………………………………………………………… 17

网友(2010-10-28):
回复 楼主:

    谢谢啦,好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2011-06-09):
这个是比较老的资料了、、、

网友(2011-09-11):
感謝您!
感謝您!
感謝您!
用心認真求進步
專業提昇生產力
國家民族一定強

网友(2012-10-10):
YOU ARE SO CLEVER/NICE

网友:
很不錯的說明書~
感謝分享~

网友(2014-12-29):


网友(2015-09-24):
自學不知道學不學的起來捏

网友:
很好的东西啊,          希望有用

网友(2017-08-20):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