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工艺中,哪种电阻的温度系数最好?

楼主(2009-04-15):
如题所示,那种电阻的温度系数最好?最近在做Bandgap,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这要看你所使用的工艺,不同的工艺差别会很大。标准工艺中多晶电阻的TC最小,其中包括多晶硅和silicided(金属硅化),其TC一般在1000ppm/oC附近。金属硅化主要是为了降低方块电阻,多晶电阻除了TC较低,还具有单位面积相对较低的寄生电容,而且在标准CMOS工艺中所能采用的电阻材料中最小的电压系数。一些特殊的专门为模拟电路优化的工艺,使用合金做电阻,比如NiCr或SiCr,这些电阻TC的数量级都在100ppm/oC或更低。工艺的手册中都会详细描述他能实现的电阻及其温度系数,参考手册你会得到更详实的答案。
你又不是设计普通基准电压,为什么要过多考虑电阻TC?bandgap本身就是用CTAT元件补偿PTAT元件,来得到与电源,温度无关的硅带隙电压呀。用标准工艺的常规电阻就足够了,最后选择一个参照温度,调节基准中的电阻,使TC为0就可以了。

网友:
常规bandgap感觉电阻的匹配性更重要些

网友:
eetop

好像一般器件的绝对精度越高,相对精度就越高。例如 VPNP ,  多晶硅电阻匹配都会更好些

网友:
应该电阻越小,温度系数越小吧?

网友(2010-08-18):
.dc temp -40 125 1

网友:
p type poly resistor.

网友:
工艺影响很大。不一定。

网友:
一般工艺中会提供低温漂电阻的,不过大多数是多晶硅的

网友(2018-09-27):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的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