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ERA CYCLONEIII FPGA输出如何保护?

楼主(2009-04-16):
诸位高手,

请问ALTERA CYCLONEIII FPGA输出如何保护?
输出信号(2。5 V 或LVDS) 所接的器件可能忽然
短路,造成40-50V反电压。不知有什么好办法?

FPGA输出信号的频率为3-60兆。

多谢!

网友:
如果后面的负载器件不怕过载,则接口处加钳位二极管;如果后面的负载器件怕过载,则接口处加隔离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