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段u-boot中flash驱动的代码

楼主(2009-04-16):
想请问关于处理未对齐起始字节段(handle unaligned start bytes)中,由wp = (addr & ~1)可以看出wp与addr最多相差1,那下面if中为什么还要用循环呢?麻烦哪位热心善良的高手给解释一下这段代码以及函数的几个形参吧~~感激不尽~~!!
int write_buff (flash_info_t * info, uchar * src, ulong addr, ulong cnt){
ulong cp, wp;
ushort data;
        int l;        int i, rc;
wp = (addr & ~1);                        /* get lower word aligned address */
        /*         * handle unaligned start bytes         */
if ((l = addr - wp) != 0)
{
                data = 0;
for (i = 0, cp = wp; i < l; ++i, ++cp) { data = (data >> 8) | (*(uchar *) cp << 8);                }
for (; i < 2 && cnt > 0; ++i) {                        data = (data >> 8) | (*src++ << 8);                        --cnt;                        ++cp;                }
for (; cnt == 0 && i < 2; ++i, ++cp) {                        data = (data >> 8) | (*(uchar *) cp << 8);                }
                if ((rc = write_word (info, wp, data)) != 0) {                        return (rc);                }                wp += 2;        }
……}

网友(2009-12-30):
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很难实现啊

网友(2010-08-03):
我也没有搞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