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断言验证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刚刚学习了一下断言验证,文档里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 "assertion fired",请教大虾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理解是说断言在此处无效,意为设计违反了这个断言,此处有bug,对吗?
小弟刚接触,不太明白。先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楼主:
为什么有问题总是得不到回答呢?
看来这个论坛真的要变成资料库了,失望。。。。。。

网友:
fired 还是 failed

网友(2013-07-08):
Assertion Fired指的就是目标Assertion 第一被激活了,第二激活以后却由于不符合property的内容导致失败了! 通俗来讲,就是着火了,火苗就是property的描述和你的目标RTL逻辑不符合!需要对比一下哪个是有误的,是你的Property写的过于严格/宽松,还是RTL逻辑本身有误?
当然,如果你需要Assertion Prove这个关键词,则说明了Assertion第一被激活了,第二,RTL的逻辑没有违反Property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