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ART 和AMBA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在下是IC设计方面的一位菜鸟,目前正在学习UART方面的知识,想请问各位,怎样用AMBA总线来替换UART原代码中的WISHBONE总线部分,即如何对uart原代码部分的uart_wb.v进行修改和替换,谢谢各位!!

网友(2009-05-18):
首先你要了解两种 总线 协议,接口信号与时序,然后就可以替换了,在效率可以的情况下,写个转换桥也很好,哈哈!

网友:
进行修改和替换?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