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零极点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请问电路的零点、极点分别在时域上对电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多书上都是通过频域分析来解释零极点,这样确实很容易解释,但是实际生活中,更直观也更容易理解的是以时间轴为坐标的,所以我想问一个极点,对电路的时域波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一般在时域都是求它的阶跃响应函数就可以了,反拉普拉斯变换的积分

网友:
对时域影响的详细总结在附件中!

step response doublet.pdf

网友:
新人搭车问下,传输函数的极点和零点定义是什么,在图中变现为什么点?

网友:
kan kna shen dong xi

网友:
零极点本在就是在频域下定义的,所以不会直接影响时域的波形,而是通过影响时域下的各个频率分量来实现间接地影响。拿一个单极点系统来说,在极点后的幅频特性产生向下的弯折,也就是说高于该极点的各个频率分量的幅度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我们知道,时域中的信号是由众多的频率分量相加得到的,其中部分频率分量受到抑制后(即该频率下的信号幅度减小),那作为总和的信号波形也会发生变化。
浅见。欢迎指正

网友:
基本上如果doublet在GBW以外,时间常数比较小,对settling影响不大

网友:
零极点对于时域波形的影响可以参考<<信号与系统>> 郑君里著.
对于零极点的分析很透彻.

网友:
对时域影响的详细总结

网友:
学到不少好哦啊

学到不少好哦啊

网友:
很多书上都是通过频域分析来解释零极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发现自己基础不牢啊 对电路理解不深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
某系统函数H(s)可以分解为:
k1/(s+p1) + k2/(s+p2) + k3/(s+p3)+ ... 简单起见全部为单极点。

零点不影响波形的类型,只会影响K值和相位。
单一的一个k1/(s+p1),以其极点位置不同,其对应的时域波形可以是指数衰减振荡,等幅振荡等等形状,查laplace变换的表即可得知。

所以H(s)在时域的形状就应该是所有极点引起的波形之叠加。

网友:
时域都是求它的阶跃响应函数就可以了,反拉普拉斯变换的积分

网友:
以一个运放来说,在频域。极点会使运放的增益和相位下降,在复平面,左半平面的的零点会使增益和相位上升,所以产生了零点抵消极点的技术,而右半平面的零点会使增益上升而相位下降,所以需要避免较大的右半平面的零点;而在时域,通过拉普拉斯反变换,可以看到较大的极点产生较小的时间常数,系统的建立时间就小....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网友:
频率响应这部分对“信号与系统”的要求很高

网友(2009-05-19):
收益颇多啊,在求离散时间系统级设计里面有前馈通路和反馈通路,对传输函数的零极点有是怎样的分析呢?

网友:
It's not the pole/zero alone do something. It's the relationship of pole and zero to decide the transient response.

网友:
跟setting time有关系吧

网友:
最近做滤波器,认真学一下拉普拉斯变换和离散变换,概念就清晰了,最好系统的做一下滤波器

网友(2009-08-23):
说白了,不学信号与系统,根本没法学好模拟电路。

网友:
看看allen的附录3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零极点是在频域上定义的,如果要转换成时域,则需要通过傅里叶变换,在模拟设计中,作为一种简化的处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1. 一个节点对应一个极点,此极点的大小为从此节点看进去的对地电阻和对地电容的乘积的倒数。
2. 零点的出现,一般是在有两个信号通路,一个主通路,一个前馈通路,而且在运放中,一般前馈回路是电容组成。那么
    计算这个零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设输出为AC地,通过两条通路的电流之和为0来获得。

零极点在时域上对信号的影响:
一个极点从频域转换到时域可以简单的认为在时域中包含exp(jw)一项

我们现在假设极点:jw=a+jb (实际中极点也有可能为复数)
如果a>0 也就是说,极点在复数直角坐标平面的右半平面,那么exp(jw)=exp(a)*exp(jb)那么为增幅震荡
同理,我们得出a=0为减幅振荡,a<0,极点在右半平面,为减幅振荡(又称振铃)。

网友:
极点个数决定系统阶数,一般高阶都能通过主导极点等效成二阶,感觉在时域上的影响主要是还是一阶二阶冲击响应曲线的区别吧,对这块理解不是很深,得实际做个项目才能深入理解

网友:
高手

多谢谢了

网友:
我的一些认识

零点对应波特度的影响
对于大家要分析系统波特图很有帮助
左半平面
零点:幅值按照-20Db/十倍频 减小,相位按照45度/十倍频 增加
极点:幅值按照-20Db/十倍频 减小,相位按照45度/十倍频 减小
右半平面:
零点:幅值按照20Db/十倍频增大,相位按照45/十倍频 减小
极点:幅值按照-20Db/十倍频 减小,相位按照45/十倍频减小

建议大家用matlab验算一下
具体的命令有:
建立系统传输函数:tf
绘制波特图:bode(H)
注意这个里面的相位的单位是rad/second
验证以后如果想看看时域的波形,可以用simulink或者laplace逆变换试一下
其实相位裕度大于0就能稳定,至于要求为60度,因为60度的时候振铃基本可以忽视而已,对于输入的阶跃响应有很快的稳定时间而已。

网友(2009-09-28):
刘光祜的模拟电路也有提到

网友:
一般分析都是在频谱上分析的。想要知道其动态特性要靠根轨迹等方法分析得到。

网友(2010-04-09):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

网友:
从时域的仿真可以看到零极点对于时域波形的影响

网友(2010-06-08):
前面有人提到的觀點很有實用價值!!!

网友(2010-07-15):
看看allen的附录3

网友:
39# zhongbo1127

网友:
用物理學過的共振,或許更能解釋極點,當信號頻率接近共振頻率時,輸出信號就會突然變大,至於多的,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网友:
答案也是错对不一啊

网友(2010-09-21):
撒旦发生的防守对方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2011-06-10):
幅度+周期,总离不开这两点吧

网友(2012-03-22):
回复 楼主:

    好问题,关注

网友:
频率响应在极点附近出现峰值 在零点附近出现谷点
也就是说在时域内,极点附近的频率分量将主导时域波形 而零点附近的频率分量占次要地位

网友:
具体说 在频域内
如果我们把整个频率响应看成一个帐篷
那么在极点处就相当于一个柱子把帐篷撑起来 给系统提供增益
在零点处相当于一个钉子把帐篷订在地上 确保系统稳定性
以上只是形象说明

如果想完全搞清楚
建议把“系统函数”这个概念好好看一看

网友(2014-05-07):
多谢分享,还在学习中,拉扎维里讲的太快了,好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
我也希望有一个啊!

网友(2020-08-18):
学到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