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仿真环路带宽求助!!!

楼主(2009-04-16):
各位大大,最近我在做pll,看到有环路带宽这个参数,具体仿真的时候是怎么仿出来的啊?是用AC仿真?那仿的时候是整体跑呢还是单独拿出来环路滤波器跑呢?希望大大解释的时候能详细一点,小生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顶,是不是问题太幼稚了啊,大家都不愿意回答

网友:
是用什么软件仿真?应该在每个软件的仿真手册中有说吧

网友:
用MultiSim仿真看看
说具体些,可以吗

网友:
锁相环环路特性的正确模拟方法是应该在相位域或者频率域做的,要把每个模块的线性化参数用Verilog-A写出来,做AC仿真就可以了。那些模块的线性化Verilog-A模型在很多模型库里面都有模版,可以拿来参考利用。

网友:
1/10 zuoyou, for reference frequency .

网友(2011-02-14):
很好的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2011-10-20):
什么是参考频率呢

网友(2012-10-03):
回复 网友A:

    就是从晶振过来的频率

网友(2016-07-29):
cadence 也可以。
很多教程

网友:
要多方面嘗試

网友(2016-10-11):
环路带宽 通常是指闭环情况下的-3db带宽

网友:
用ac仿真,可以用e-source。从pfd到vco是phase --〉current --〉Voltage ——〉integrator *kvco。那么可以用压控源做,vccs --〉current --〉voltage -->vccs -->capacitor (integrator) --> vc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