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原理图中怎么加载veriloga语言编写的元件啊?

楼主(2009-04-17):
(我用verilog-a编写行为级模型,现在代码已完成,但是不知道怎么生成原理图用的symbol,请大家使用过的帮帮我,谢谢!)load 和编译后没有反应。自己画的symbol在其他电路插入时没有参数(parameter),仿真出错(incorrect number of terminals)?????

网友(2010-06-04):
用cadence的import啊~~  导入veriloga就可以

网友(2012-07-12):
楼上的问牛答马!楼主的问题也是我的疑问。我也问过很多人,至于怎么解决好像没几个人知道。等待有经验的人回答!

网友:
可能有点不太明白楼主的问题,我使用的方法是在cadance中直接新建一个cell,在此过程中选择veriloga,然后就会直接生成一个veriloga的命令行界面,写完代码保存后就会自动生成一个symbol。不知道我回答的对不?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2019-05-31):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这种了,很难搞

网友(2020-02-13):
using verilog-a and verilog-ams in ads, search this pdf 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