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环境下有噪VCO的相位噪声仿真分析 附电路图

楼主(2009-04-17):
Cadence环境下有噪VCO的相位噪声仿真分析 附电路图
请教各位大侠。
因需要测试1.8伏VCO供电电源上面存在100毫伏10MHZ正弦波噪声信号,对相位噪声的影响,特对图示电路进行PSS/PNOISE相位噪声分析。
但是仿真出错,提示:
V2(1.8电源上面的100毫伏10MHZ正弦波噪声信号,箭头所示) is a periodic input signal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autonomous circuit.

而没有加入V2之前进行PSS/PNOISE相位噪声的时候,却仿真可以进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该怎么测试:1.8伏VCO供电电源上面存在100毫伏10MHZ正弦波噪声信号,对相位噪声的影响,从而获得此时的相位噪声曲线?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oscillator仿真时不允许有外部频率激励,pss无法收敛的

楼主:
上面的朋友说得对,看了手册,是不能直接加周期信号的。

另外有朋友给出了些许提示,如利用tone2或者 Qpss或者Tran+fft不知道对否,也不知道怎么进行此项工作?
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最新了解到 只有mmsim71才有这个功能,而这个版本08年下半年才出来的
国内应该都没有。
郁闷了。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望高手支招!谢谢。

楼主:
tran +FFT只能得到频谱,而没有办法得到相位噪声曲线。
5141的QPSS也不支持这个问题,tone2也不行的。

楼主:
又有大牛说可以用HSPICE 仿真上面的情况。
不知道怎么进行?

楼主:
我下载了一个hspice_vC-2009.03_Win,不知道有RF功能没有,因为没有license,大家有么?
或者有其他版本的HSPICE RF么?
或许能够解决上面的问题。

楼主:
1.8伏VCO供电电源上面存在100毫伏10MHZ正弦波噪声信号:
加了这个噪声信号之后,则PSS/PNOSIE不支持,也就是对于OSC这种自治系统,不能加周期激励信号。
我尝试用tran+fft。 可是这种情况 tran仿真也是没有振荡的,因为tran没有处理像OSC这种周期稳态的能力。
大侠们有什么招?

另外请教一下,怎么测spur power?
~~~~~~~~~~~~~~~~~~~~~~~~~~~~~~~~~~

楼主:
盼望支招

楼主:
1111111

85204517
模拟射频芯片设计QQ群号
欢迎加入

网友(2010-10-11):
回复 网友A:

    thxxxxxxxxxxxxx

网友(2012-07-27):
怎么仿真呢?高手赐教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法没?

网友(2013-06-04):
mark了,学习一下吧

网友(2014-05-23):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在研究是注入锁定环形振荡器,在差分输出端加一个nmos,在栅极加上注入信号,用vpulse产生,但是会报错"Ixx.V0 is a periodic input signal,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autonomous circuits."  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2014-10-24):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5-05-21):
回复 网友B:

  用verilogA写一个激励源,替代Vpluse就可以跑pss了。我可以跑整个PLL的PSS,但是目前还没收敛。

网友(2015-11-13):
我和楼主遇到一样的问题 求指教 哈哈

网友:
可以用noisefile实现,把这个干扰当做某个频率上的noise,在VDC里设置其频率和功率大小。

网友(2016-04-26):
为什么我用hspice测phase noise时加上直流电压源也收敛失败。。

网友(2017-03-06):
有最终的解释么?

网友(2018-07-21):
hspice的教程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