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接口

楼主(2009-04-17):
计算机通过USB接口读USB设备的参数,现只能每次读完一个设备,拔走,再插下一个设备,效率很低,
现想作个带20个USB接口的设备,一次性能够自动读取20个设备的参数.该带20个USB接口的设备
如何设计,向各位请教!

网友:
用USB hub,usb协议里规定可以最多带127个device。

网友:
可以试试多线程吧

网友:
好像很高难的样子哦

网友(2009-12-22):
用hub级联啦!

网友(2010-01-28):
usb hub,有这样的芯片,转为hub设计的

网友:
USB有主从设备,用USB-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