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中regulator的功率管选择,求助 ADI的面试题

楼主(2009-04-18):
小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dcdc中一般都有个Regulator,那么是选择nmos还是pmos比较好呢?
这是ADI一道很普通的面试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没有人知道????

网友:
cmos工艺用p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dcdc中一般都有个Regulator,那么是选择nmos还是pmos比较好呢?
这是ADI一道很普通的面试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要折中考虑这个问题吧,根据你的实际应用和工艺情况再决定选NMOS还是PMOS比较好……

如果从功耗方面考虑需要从面积  电源电压  寄生电容……

楼主:
我觉得这样回答比较好
Regulator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源,所以希望输出电阻比较小,这样考虑的话当然是选NMOS
如果从电压考虑,用PMOS所需的电源电压比较低,如果不是高压的DC-DC,还是选PMOS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样回答比较好
Regulator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源,所以希望输出电阻比较小,这样考虑的话当然是选NMOS
如果从电压考虑,用PMOS所需的电源电压比较低,如果不是高压的DC-DC,还是选PMOS比较好

You are completely wrong. In term of close loop, the output impedance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loop gain regardless NMOS or PMOS output stage.
Of course if your same loop gain, NMOS output have lower impedance but frequency compensation more complex to keep same loop gain than PMOS type.

NMOS can also work for low power supply voltage although PMOS is more convenient especially for higher efficiency power stage.

Generally, both PMOS and NMOS used a lot in different type DC-DC regulator(converter) and LDOs. It must be tradeoff among power efficiency, current driving ability, stability, frequency compensation, PSRR, process, external component etc.

网友:
在其他帖子里已经详细比较过

PNP NPN 达林顿 NMOS PMOS 了,找找吧

网友:
在其他帖子里已经详细比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are completely wrong. In term of close loop, the output impedance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loop gain regardless NMOS or PMOS output stage.
Of course if your same loop gain, NMOS output have lo ...

so can you describe it detaily?So as when we care PSRR,wo choose PMOS(or NMOS)
when we care die size we choose NMOS?
ALSO ,why NMOS frequency compention is harder than PMOS?thanks

网友(2009-07-02):
用Nmos管电源抑制比不好,增益也低
现在一般用PMOS

网友:
现在要求电源电压和输出电压相差不大,以提高效率
所以根本不会考虑用N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so can you describe it detaily?So as when we care PSRR,wo choose PMOS(or NMOS)
when we care die size we choose NMOS?
ALSO ,why NMOS frequency compention is harder than PMOS?thanks

what u said is not right
the output impedance are the same, both ro/gmro/gmro~1/gm/gmro
regarding the PSR, PMOS have better PSR at low freq, while NMOS have better PSR at high freq

网友:
只要学得好工作都好找

网友(2009-08-26):
收益非浅,

网友(2010-02-14):
为啥dcdc里面有个regulator...这个regulator干啥用的?

网友:
肯定是PMOS,传递高电平没有Vth的损耗,转换效率会高!

网友:
有时候电源电压比较高,无法直接用在内部的器件上
所以需要一个regulator提供一个相对恒定的电压作为内部电路的电源

用P还是N,还是要看你怎么用啦,举例说用pmos的话,regulator的补偿就会比较困难,需要比较大的电容,
电容就要占面积,如果很在乎面积而对regulator输出电压要求不是很高,选择NMOS 更合适。

用NMOS的缺点是regulator输出电压有时候会比较低,可能不一定满足内部电路的要求,这样就要用PMOS啦。

网友(2010-09-18):
受教受教,不错

网友(2011-12-05):
如果highside用NMOS的话,会需要一个bootstrap电路,并需要外接一个小电容。但是,highsede NMOS管在高频时具有比较好的PSRR特性。

网友(2013-11-13):
回复 网友B:

   同意,另外补偿也不好做

网友(2014-11-05):
回复 网友A:

   “Of course if your same loop gain, NMOS output have lower impedance but frequency compensation more complex to keep same loop gain than PMOS type.”
来大神推倒这句吧,实在觉得说错了

网友(2015-09-17):
NMOS 怎么会比PMOS更难环路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