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脉冲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9-04-18):
设计要求如下:
1. 电压幅度:0-30V         可程控(电流要达到5A左右)
2. 脉冲宽度:100nS--100uS  可程控
3. 上升与下降沿:<= 2nS

上述要求波形如何产生,大家给点儿建议。

不知道有没有集成片子,没有的话是不是必须采用分离器件搭接?

网上也查了很多关于产生快速脉冲沿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利用雪崩三极管产生短暂的下降脉冲或上升脉冲(用作探测雷达或者导弹引信触发),其速度的确比较快(可以达到百pS至1nS),但是这样的脉冲幅度和脉宽不能程控。

各位有没有过类似设计的,给点建议,集思广益。

网友A:
看到之后的几个问题
1,可操控电压,那么电流也是要可操控的?比如30V的电压,我能让电流是1A?
电压和电流之间是否要有关系呢?
2,电压值和脉冲时间的关系,即30V的电压值可以是100ns也可以是100µs??

楼主:
详细解释一下

引用 网友A:
看到之后的几个问题
1,可操控电压,那么电流也是要可操控的?比如30V的电压,我能让电流是1A?
电压和电流之间是否要有关系呢?
2,电压值和脉冲时间的关系,即30V的电压值可以是100ns也可以是100µs??

感谢pq_wanglong的回复,
1. 电压要求可以操控,电压和电流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最大带载电流(负载)能力至少2A。
2. 电压和脉冲时间的关系:电压持续时间有脉冲宽度时间控制,如果脉冲宽度为100us,脉冲幅度为20V,那么20V连续持续的时间也为100us。
如何实现,您是否有过类似设计呢?

:victory: :victory:

楼主:
顶起来!

顶起来!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1)先算一下slew rate吧  30V/2nS = 15000V/uS. 不小啊2)这个设计的关键是你的负载电容多大。I = C (dV/dt) 。如果1nF的话,需要15A.  接近纯阻的话还好。

楼主:
输出电容直接影响输出速度

输出部分线路是需要特殊处理的。这个倒是可以解决。关键是这么快的基础脉冲沿(宽度,上升和下降沿)如何实现。
郁闷中,我目前已经实现大约<10nS的速度。

网友(2009-07-17):
都没人详细的给讲讲啊!

楼主:
目前的情况

能够实现2ns以下的脉冲控制电路。带载能力大约0.5A。

网友:
信号的产生可以用一个晶振+FPGA实现,后面的放大电路可以考虑用高速打电流运放,或者自己搭一个电路

网友(2009-09-22):
现在超短脉冲一般都使用雪崩效应和隧道效应,隧道二极管可以得到超短脉冲,但幅度一般不大,大幅度的都用雪崩管
目前也正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对细节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顶起来!
比我想设计的好难

网友:
关注中。。等待高手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