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谐波失真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4-18):
fourier components of transient response v(6)
dc component =   3.761E+00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o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     phase (deg)

      1      100.0000k  954.8118m    1.0000   179.9218     0.
      2      200.0000k   70.2630m   73.5883m   89.9765   -89.9453
      3      300.0000k   49.0839m   51.4069m  179.8542   -67.5827m
      4      400.0000k   25.6798m   26.8951m  -90.6424  -270.5642
      5      500.0000k    7.4550m    7.8078m   -3.2157  -183.1375
      6      600.0000k    3.2471m    3.4008m  -84.2600  -264.1818
      7      700.0000k    6.5465m    6.8563m   71.4515m -179.8503
      8      800.0000k    4.8887m    5.1200m   86.1526   -93.7692
      9      900.0000k    1.4777m    1.5477m  161.2716   -18.6502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     9.4495   percent

上面是用.FOUR仿真的结果,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仿的是一个电流镜做负载的差放,请教大虾们了

网友A:
直流分量3.761, 基波频率100kHZ, 该频率分量为954.8118m, 如果做归一化, 则以该基波频率分量为基准, 那么它的归一化结果就是1, 后面的就是二到九次谐波, 以及它们各自的频率, 频率分量和归一化的频率分量, 例如二次谐波的归一化频率分量73.5883m就是由70.263m/954.8118m计算得到的, 最后一行是总谐波失真, 计算公式是THD=(((R1**2+R2**2+R3**2+...+R9**2)**(1/2))/R1)*100%, Ri是各次谐波分量, R1就是基波频率分量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里面有关于FFT Spectrum Analysis的详细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分量3.761, 基波频率100kHZ, 该频率分量为954.8118m, 如果做归一化, 则以该基波频率分量为基准, 那么它的归一化结果就是1, 后面的就是二到九次谐波, 以及它们各自的频率, 频率分量和归一化的频率分量, 例如二次谐 ...

频率分量是不是就是谐波失真?

网友(2010-12-22):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完全不懂啊

网友(2011-06-01):
看看,学无止境!!

网友(2016-08-15):
回复 网友A:
thans a lot

网友(2017-12-05):
好资源,学习了

网友(2019-04-08):
好资源,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