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器件Q值与电路Q值的区别

楼主(2009-04-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器件Q值与电路Q值的区别!多谢大侠

网友:
在线等答案

网友:
电感电容都会有很多相应的寄生参数,例如电感就有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这也就决定了电感的Q值和自己振荡频率。在电感的自己振荡频率上,电感的Q值达到最大。
在LC谐振电路里,当工作在谐振频率时,电感自身的Q值为0,而电路自身的Q值达到最大,最大值不会超过电感本身的Q值。

网友:
是有载Q值与无载Q值之间的区别。

网友(2009-08-28):
我学起来喔…..感谢

网友:
这里器件可以看成小电路,电路也可以看成复杂的器件模型,q值就是无耗元件储存能量和有耗元件消耗能量之比

网友:
应该是无载和有载的区别

网友:
我这样理解的:
器件的Q值是在特定频率下测试得到的,一般电感/电容的Q值是在100MHz下测试得到的。
电路的Q值是在实际电路,实际工作频率下计算得到的。

网友:
我认为都是一样的,Q值都是电感电容电阻效应造成的

网友(2012-06-15):
器件Q值是在其谐振频率上计算,电路Q值跟随不同的工作频率进行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
电路的Q值一般用于衡量谐振单元的选频特性deltf/fc或者振荡器的点频输出频率的稳定度  ,而元件的Q值用于衡量元件的损耗,可以是ESR或漏电电导,表明元件的非理想性。

网友:
我学起来喔

网友:
器件的Q值指的是在某个频率点上的元件储能与耗能的比值,简单看就是阻抗虚部和实部的比值,器件的阻抗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器件的Q值都会标明在多少频率Q值多少;
电路的Q值指的是在电路谐振频率点上的电路中储能和耗能的比值,反映的是电路的频率选择性,通常电路的Q值小于器件的Q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与谐振频率相乘

网友(2012-09-19):
来学习一下  我也搞不懂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