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的ADC用多少采样电容

楼主(2009-04-18):
小弟最近在搞一个12位pipeline adc,用1.8v电压,差分VPP=1.8伏特,每级1.5bit。使用电容翻转结构。如果把噪声定位在(LSB/6)^2的话 我估算出的结果采样电容在14pf左右 考虑到SH的负载还包括MDAC,如果把MDAC的CS+CF等于采样电容的CS的话 SH的负载就有20,30pf 请问这个结果合理吗
大致应该取多少比较合适啊。把噪声水平定位(LSB/6)^2=0.33*(量化噪声)的话合理吗?
在大牛能给出你们的推导过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在搞一个12位pipeline adc,用1.8v电压,差分VPP=1.8伏特,每级1.5bit。使用电容翻转结构。如果把噪声定位在(LSB/6)^2的话 我估算出的结果采样电容在14pf左右 考虑到SH的负载还包括MDAC,如果把MDAC的CS+CF等 ...

大家thermal noise都是怎么计算的啊?为什么取值都是胡大的啊
我按照你的电压和精度算下来,只要大概1pF就够了,当然那是极限,要留点margin,做个3~4pF就足够了吧
你取了20PF,速度还怎么做上去啊?

网友:
2p 差不多了吧

网友:
既然是ADV,速度也是要考虑的.先在schematic下做simulation,看看多少值的时候,delay是可以接受的不就可以了?
当然看系统对delay是否敏感,还是要把噪音减到最小

楼主:
我用的是每级1.5bit的结构。主要是电源是1.8v,vpp只有1.8v 导致量化噪声很小 我把热噪声限定在量化噪声的三分之一。再加上考虑了运放的噪声 所以算出来的采样电容巨大
有做过12bit的大牛能不能说一个估计值给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每级1.5bit的结构。主要是电源是1.8v,vpp只有1.8v 导致量化噪声很小 我把热噪声限定在量化噪声的三分之一。再加上考虑了运放的噪声 所以算出来的采样电容巨大
有做过12bit的大牛能不能说一个估计值给我啊

quantization noise = LSB^2/12
thermal noise = KT/C
LSB= Vfs/2^N
if quantization noise is equal to thermal noise
C= 12*KT*2^(2N)/Vfs^2
and sample hold capacitor noise is about 4 thermal noise (I'm not sure)
we generally make thermal noise -6dB down than quantization noise

网友:
10bit的用1.5p, 12bit就大一點30p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