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peline adc中MDAC的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4-19):
现在在做10bit pipeline adc的项目,对MDAC的瞬态仿真有点困惑:

以第一级的MDAC的要求,其*2运算后输出的结果要求能够达到1/2LSB的精度,也就是Vr/2048,
现在我设计中的Vr设定为500mv,所以我的MDAC的瞬态仿真Holding时间要求达到250uv以内的误差,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使用hspice却总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要求,我觉得我的OTA的要求应该足够了,有92dB的open loop Gain,
setting time也不是问题,因为我把clk设定得很慢也达不到那样的精度,只能达到约700uv的误差,也就是说
仿真的结果是500.7mv,为什么会这样?
我在hspice 中已经将reltol,delmax的option设定得很小了,但还是不行,ai,没办法了,

请牛人帮忙看看,哪儿有问题,这个瞬态仿真的这种要求重要么,还是可以忽略?应该怎样对MDAC的精度
做仿真,谢谢了

网友:
What's your output swing when you do transient simulation?  Is it possible that your 92dB gain only in small signal output swing?

楼主:
瞬态的仿真,输出的范围是500mv,我测试过在这种输出时有78dB,虽然下降,但也在1/2LSB的要求范围,
但现在仿真结果却只有9~10bit的精度。请问你是怎么做MDAC的仿真的?

网友(2009-09-15):
你是用理想的clk仿真的吗

网友(2011-03-22):
调整开关和电容

网友:
记得做过的1.5bit的MDAC,开环和闭环的loop-gain很满足6db之差的,你这个是不是差别有点大,还是你这个是2个有效bit?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注入影响,你这个op可能需要改进

网友(2011-08-17):
同样的困惑

网友:
你换个理想开关,应该就OK了。事实上,由于charge injection 和clk feedtroung的影响,你输出的电压与设想的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个偏差恒定,那么就是一个Offset而已,不会影响整体性能。如果其与信号相关,那么就会引起distortion。所以你单看它的settling,意义不是太大

网友:
开关和电容的值很容易引起大误差~~~开关的尺寸一定不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