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LAB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9-04-19):
我装的是7.0版本,每次打开运行一会就无故出现死循环,只有按esc键才能停止,重启MATLAB后才能用,装了两次都不行,请各位高手帮忙。循环代码如下;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Invalid substring range
        at java.text.AttributedString$AttributedStringIterator.<init>(Unknown Source)
        at java.text.AttributedString.getIterator(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text.Utilities.drawComposedTex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text.PlainView.drawElem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text.PlainView.drawLine(Unknown Source)
        at com.mathworks.mde.cmdwin.CmdWinSyntaxUI$SyntaxPlainView.drawLine(CmdWinSyntaxUI.java:509)
        at javax.swing.text.PlainView.pain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plaf.basic.BasicTextUI$RootView.pain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plaf.basic.BasicTextUI.paintSafely(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plaf.basic.BasicTextUI.pain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plaf.basic.BasicTextUI.update(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JComponent.paintCompon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JComponent.pain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JViewport.paintViewDoubleBuffered(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JViewport.paintView(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JViewport.windowBlitPain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JViewport.setViewPosition(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JViewport.scrollRectToVisible(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JComponent.scrollRectToVisible(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text.DefaultCaret.adjustVisibility(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text.DefaultCaret.repaintNewCare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text.DefaultCaret$1.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InvocationEvent.dispatch(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Queue.dispatch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OneEventForHierarchy(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ForHierarchy(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run(Unknown Source)

.

楼主:
实在是找不到原因,又重装了新版的,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