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中综合关于DesignWare的问题

楼主(2009-04-19):
最近自己装了一个DC2007.12,在做综合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代码中出现了加1的情况就会报错。
错误具体就是:the architecture of 'rpl' of DW01_add cannot be found.
我做了试验,下面的代码会报错:
module (clk, reset, out);
input clk;
input reset;
output[7:0] 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out <= 0;
else
  out <= out + 1'b1; //我写1, 8'h01, 8'b00000001等都会出现同样的错误。
endmodule

而下面的代码则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module (clk, reset, out);
input clk;
input reset;
output[7:0] 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out <= 0;
else
  out <= out + 8'b00000011; //仅仅是这个数字不一样。
endmodule

我感觉上面的不同就是第一采用了加1的加法器,而第二个采用的是普通的加法器。但是,我不明白,这怎么就能错了呢?

请大虾们不吝赐教!!!
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没见过你这种情况的,我也是用的一样版本的DC,但是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解决没呢?

网友:
用 which dc_shell-t 检查一下
看返回的dc_shell-t 路径当中是否有双下划线在一起 //
eg /usr/synopsys/ /dc2007/bin/dc_shell-t

你在用dc_shell-t 的时候直接调用dc_shell-t绝对路径
eg /usr/synopsys/dc_2007/bin/dc_shell-t -f dc_script.tcl

dc_script.tcl 是运行dc 的 脚本,
直接调用dc_shell-t绝对路径 我的dw 库没有出错
如果有问题, 可以联系我
xiantongma#gmail.com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

但是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确实也发现以前定义路径变量的时候出现了双\\的问题

但是改正之后,问题依然存在。

还请再赐教!!

网友(2009-05-27):
把designware 路径加入

楼主:
按照xiantongma兄弟的方法做完之后,重启机器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乐

网友(2010-12-01):
求倒数过程也不简单哦,,,

网友(2011-02-03):
哇.....5楼高人啊

网友(2012-03-25):
DesignWare forever! I like it very much!

网友(2012-09-26):
能不能在你的帖子里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怎么调用dw里面的流水线乘法器这类啊

网友(2012-12-03):
回复 网友A:

   搭你的便车同问。。。

网友(2025-08-19):
我感觉代码有问题啊,加上reg试试, 改成 output reg[7:0]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