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稳不住 ,上去又掉下来了 怎么办?附cadence图

楼主(2009-04-19):
LDO稳不住 ,上去又掉下来了 怎么办?附图
内部误差放大器单独仿真过,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再加了参考电压,PASS元件,取样电路等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教大侠们支招解释

网友:
负载加的多少?    1.8V你的电路能正常工作不?

还有仿真时间也太短了

网友:
lz 把电路也贴上来啊

网友A:
给人感觉好像驱动能力不够似的,看看你的负载,还有就是check下你的电路在1.8V下能否工作,bandgap正常工作起来也要2V吧,^_^。

网友B:
引用 楼主:
LDO稳不住 ,上去又掉下来了 怎么办?附图
内部误差放大器单独仿真过,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再加了参考电压,PASS元件,取样电路等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教大侠们支招解释

感觉你的仿真存在问题,LDO的输出通常会加1uF左右的电容,单纯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你的仿真时间了。建议将Transient 的结束时间设定的更长一些,500mS左右。还有,还应该给大家提供详细的参数:
工艺
输出负载
输入输出电容
==
单纯从你的结果来看,很难断定原因。

网友:
i同意楼上的。仿真时间也太短了。

网友:
模擬的時間太短了, 如果輸出有掛電容的話應該要到us級.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的是0.18微米的1.8供电  仿真时间我仿真到50US的,这里只是突出电压掉下来的过程,所以将时间缩短了。
这里是给VCO供电,所以负载电流不超过10毫安。负载电容小于1P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仿真存在问题,LDO的输出通常会加1uF左右的电容,单纯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你的仿真时间了。建议将Transient 的结束时间设定的更长一些,500mS左右。还有,还应该给大家提供详细的参数:
工艺
...

电路仿真500毫秒后,还是停留在0伏。
后面是电路图。请教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人感觉好像驱动能力不够似的,看看你的负载,还有就是check下你的电路在1.8V下能否工作,bandgap正常工作起来也要2V吧,^_^。

这里暂且用理想电压源替代bandgap

网友:
会不会vin和vip接反了?

网友C:
你用了一个10ma的电流源作负载,明显你的Pmos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拉,
所以说是你的输出级驱动不够阿,

所以,把10ma电流源换成1ma或者更小的试试,或者把你的Pmos做大100倍,10mA的电流很大了,Pmos小了是肯定不行的。

你改变Pmos的时候注意稳定性和电容补偿方面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output pmos  size TOO SMALL !

网友:
你的启动电路呢  ? work了没有?

网友D:
1. 有些 ldo  使用 nmos 因為 nmos RDS 比 pmos 小  而且 OPA 是 負回授  做 compensation 比較easy  但是 nmos  sub 得接 gnd  會有 body effect    2. 如果改使用 pmos  compensation 要處理好    還有加大 pmos size   對拉  要sim dymaic loading   很多 ldo   dc loading 會ok  但是 如果  10mA@1us  switch  下 , 會知道 問題   但是 如果 你這 ldo 後面給 ic 內 電路   一但 當內部 low volt switch  特別是 只有 1.8v  那應該 是  logic block ..switch 時 問題相當多    多串幾級 compensation 可以解決  但是 會複雜

网友E:
要不我给你一个得了 晕死 我一天做3个都没有出现你的问题  再说了 就这么几个管子 不可能找不到原因  你先不要仿VDD开启  直接给vdd1.8  变换负载 看卡你的电路是不是work  完了再给vdd一个阶跃  这样的话确定 你start有没有问题   再就是 你的pmos差不多 应该可以  着的看你地下的分压电阻给的大小  是不是power线性了?你的load这么小 用什么ldo啊  用个buffer就ok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我给你一个得了 晕死 我一天做3个都没有出现你的问题  再说了 就这么几个管子 不可能找不到原因  你先不要仿VDD开启  直接给vdd1.8  变换负载 看卡你的电路是不是work  完了再给vdd一个阶跃  这样的话确定 你sta ...

哈哈 你真的舍得给我一个能够work的电路的话,那就太好了。我就可以比对我的设计了。
我按照你的方法,先没有仿真VDD开启。 直接给VDD 1.8伏,变换负载电流从1mA~ 10A,LDO的输出都稳定1.768伏, 压差只有32毫伏。
但是仿真VDD开启(给VDD阶跃)的时候,LDO就没有输出了,输出0伏。
这个问题会出在哪里?

其实我的电路里面PMOS也不小了。上面显示的是单个的,没有显示并联个数M。

回复 eemike  这是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了一个10ma的电流源作负载,明显你的Pmos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拉,
所以说是你的输出级驱动不够阿,

所以,把10ma电流源换成1ma或者更小的试试,或者把你的Pmos做大100倍,10mA的电流很大了,Pmos小了是肯定 ...

谢谢指点。
按照另外一个网友的意见。我先仿真VDD=1.8(不仿真开启),变化负载电流  ,LDO输出基本稳定在1.768V , 压差32毫伏。
不过,若VDD换成阶跃信号(模拟加载电源过程),LDO输出则一直在0伏。
【但负载电流变成60 UA或以下的时候,则LDO输出1.8伏,等于电源电压了。若大于60UA以后,LDO输出基本是0伏特】
我改了PMOS的尺寸,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弱弱的问问  改变PMOS尺寸的时候,如何考虑稳定性和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有些 ldo  使用 nmos 因為 nmos RDS 比 pmos 小  而且 OPA 是 負回授  做 compensation 比較easy  但是 nmos  sub 得接 gnd  會有 body effect    2. 如果改使用 pmos  compensation 要處理好    還有加大 pmos s ...

谢谢 受用了。
有时间的话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上上课,呵呵。
我的电路会是什么问题呢?

另外 一个网友问 有启动电路没有?我没有设计bandgap(包括bandgap启动电路),直接用直流电压源做误差放大器的参考了。
还需要其他的启动电路吗?启动什么地方?

网友:
可以不要启动电路

你的负载能力比较小了,注意线路接发,跟踪一些可疑的节点

如PFET的gate, FB

网友:
你的系统存在两个低频极点(M0栅极和漏极),补偿不好的话是不稳定的,做AC分析没问题吗?

网友:
负载用的是什么?

楼主:
负载用电容 理想电流源和大电阻模拟VCO负载。

谢谢上面的几位朋友。我再试试。

楼主:
我仿真了PSRR
对于来自LDO电源输入端的高频电源噪声,有较好的滤除能力;
但是对于低频电源噪声,LDO输出端几乎没有衰减 的呈现出来。
不知怎么改进?

网友:
运放的开环增益?

网友:
用的什么工艺?

网友:
用理想电压源替代bandgapm

网友:
use voltage source instead the LDO should solve this issue.

网友:
最好将完整的电路给show一下吧,大家都在猜,你这样问题很难解决!

网友F:
输出负载电容太小,怎么可能10PF?至少也在uF级别, 要有ESR电阻做补偿。
楼主环路稳定性差,看看PM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负载电容太小,怎么可能10PF?至少也在uF级别, 要有ESR电阻做补偿。
楼主环路稳定性差,看看PM是多少?

由于输出是用来带动VCO的,所以输出负载电容式用1PF仿真的,不是10PF,以期望和实际负载相当。
加了ESR

网友:
for ac simulation, u need to include ur opamp, pass device, feedback resistor and load capacitor and ESR.

网友(2009-11-13):
神了 我也仿出过你一摸一样的结果,就是电压先升上去又掉下去 那是找了很久才解决了 是bandgap的启动点不够,没有保证各个启动点都启动。
楼主一再强调没有用bandgap 所以就不好说了

网友:
the psrr of ldo should be worse at high frequency

网友:
可否看下你的运放,怀疑启动有问题.

网友:
还可能是你的loop gain太小.猜测.

网友:
天呀,真的没看见过这种图,建议仿一下静态工作点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用电阻代替Iload试试

网友:
这样仿真LDO会出现实际输出电压小于理论值的情况,楼主是否考虑过开尔文连接?
另外输出电容的ESR 电阻是否有考虑呢?

网友:
DC后再AC再TRAN,所以请在DC时确定开环传递特性,直流增益,闭环时的vdd vs. vout @ different Iload的传递特性。。。,如果准确无误,说明DC没问题了,这下就看AC,看环路带宽,看phase margin,PSRR,...如果都不错,一般这时候就可以做TRAN,波形也应该会出来,看看response如何,overshoot是否满足要求等等。
我一般按这个思路做,可以很快可以找到bug的。 goodluck。

网友:
负载电容可以没有的 ,现在有很多结构不要负载电容的,而且就是Pmos regulator。比如你可以看看刘深渊的学生06年发的0.5V LDO,或是ASSCC 08上面的一篇(记得是350nm做的),LDO可以不要电容。
debug这个问题时,负载电容不是核心。

网友:
回复 网友G:
驱动能力明显不够!!!1

网友:
看看调整管的栅极电压是否正确,输出为低,反馈应该是低,那么驱动应该让调整管导通才对,这个环路是否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