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库里面的沟道长度调制系数是那个阿?

楼主(2009-04-19):
我想在工艺库里查沟道长度调制系数,书上的LEVER1 模型里面就有,怎么我用的0.5um的工艺库里找 不到阿 ?那我要怎么计算这个系数的值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实际的工艺库比LEVEL1复杂得多, 常用的是LEVEL49 (BSIM3V3), 在LEVEL49里面就没有沟道长度调制系数这个参数, 如果非要用只能通过仿真把它提取出来, 不过我觉得一般没有必要

楼主:
谢谢楼上,呵呵 ,我知道怎么做了 !!

网友(2009-05-24):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工艺库比LEVEL1复杂得多, 常用的是LEVEL49 (BSIM3V3), 在LEVEL49里面就没有沟道长度调制系数这个参数, 如果非要用只能通过仿真把它提取出来, 不过我觉得一般没有必要

额,请问一下,那如果要先进行手工分析计算,其他参数是不是都要功过仿真提取出来呀?

网友(2009-10-07):
提参数更多是通过版图 只要是电容这些

网友(2010-04-28):
回复 楼主:
你好,能留个你QQ吗?

网友(2010-08-04):
唉,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仿真这个参数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根本不准,换个条件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办,我现在也要手算,不然就不知道我仿真是不是对的啊

网友(2010-10-25):
回复 网友C:

    同问!

网友:
可以通过仿真输出电导估计沟长调制系数

网友:
gds/Ids
candence calculator可以仿真其曲线 不过不同情况下变化很大 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2011-05-12):
可以通过ro和lamda的关系通过仿真估算出来。只能指导大概的数量级。

网友:
感谢楼主,我的收获很大,以后希望还能有更多的好东西!

网友(2011-06-18):
我也在纠结中

网友:
如果不知道这个参数那怎么设计放大器呢?网上找的放大器设计都是先手算。。。。那该怎么办啊?楼主最近研究出来没有新结果  分享一下

网友(2013-07-05):
同问,纠结中,要手算无法入手!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一般不是通过那个系数来设计的,而是控制过驱动电压。

网友(2013-12-20):
回复 10# wjr88030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想问一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5-08):
回复 网友C:

可以先忽略LAMBDA来计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without lambda, how to calculate ro???

网友(2016-04-03):
回复 楼主:

   能不能烦请楼主告诉我怎么仿真提取lamda?

网友(2016-12-28):
我也想知道怎么计算lamada

网友(2019-01-09):
回复 网友E:

    请问您现在知道怎么得到LAMDA了吗

网友(2020-08-19):
仿真ADE里面print出MOS管的系数,里面有厄利电压,再根据公式计算即可

网友(2020-09-22):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个

一起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