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摆幅的仿真

楼主(2009-04-19):
小弟最近做一个运放,折叠式共源共栅
仿真摆幅时用的是第一个图,对输入进行DC扫描,看输出的情况。
可是得到的第二个图,发现在Vin=0处出现一个转折点。
请问各位看官,这个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你这种接法 不就是是在仿真一个比较器啊

你用的库是不是LEVEL比较低??

楼主:
我用的就是csmc0.6um的啊
level49

allen书本上p249页 那边有说这个图可以仿真输出摆幅的啊

不知道哪里除了问题?

网友:
图6.6-11 才是仿真输出摆幅的例子~~~

网友:
LZ贴的图就是一个标准的开环比较器

网友(2010-08-04):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11-07-17):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仿真设置精度不够大,所以仿真出来的波形是折线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