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ERILOG语法的问题

楼主(2009-04-19):
问一个VERILOG的语法问题
我从一个别人的代码看到

它定义了一个TASK 任务如下

  task A;
    input [4:0] data;
    begin
    case (data)
      4'b0000 :            //  前面定义的DATA是[4:0]的 这个地方是只有4位,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妥
      begin
        out[1] = 1'bZ;
        out[0] = 1'bZ;
    end
    .........
    4'b1111 :
      begin
        out[1] = 1'b0;
        out[0] = 1'b0;
      end
    endcase
  end
  endtask

然后它在另外一个地方调用了这个任务
input [1:0] datab
  reg[1:0] datab
begin
      A (datab);      // 我就纳闷这一句是不是也有问题了  datab 是2位的 但是任务A定义的是5位的
    end

求达人指点

网友:
很明显,你看的这段代码是错的

网友:
你说的没错,代码有问题。

网友:
显然
代码有问题

网友:
不太了解,能说清楚点么